[照明] 豆腐盘成肉价钱,小改led灯

楼主(2025-06-05):
之前不是买了几分钱的灯吗?家里卫生间用的白炽灯,冬天暖和,这不夏天了吗,寻思把这灯装上测试下寿命得了。
想着家里以前薅了不少散热片,从来没排上用场,翻出来利用上。电容也补上。

结果装上感觉太亮,又把电阻18换成47,结果只降了1w,不折腾了,装上完工,看看未来效果。

网友:
3W的功率在卫生间里用可以了

网友:
第二张照片还能再模糊点吗?

网友A:
我觉得LED颗粒还能再增加。颗粒多了,把功率分摊,寿命才能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LED颗粒还能再增加。颗粒多了,把功率分摊,寿命才能更长。

几分钱的东西,就不起折腾加或者换灯珠了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是展示烙铁的吧

网友:
加大限流电阻降低功率  是非常好的思路大部份灯珠都是热坏的

网友C:
散热器在里面闷烧,外壳开小孔让空气对流。

网友D:
这T12和我一样用法,也是不戴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在里面闷烧,外壳开小孔让空气对流。

是的,已钻孔,没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T12和我一样用法,也是不戴帽子。

是的,一个是方便换头,另外就是使用时拔出来当休眠,本身没有休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在里面闷烧,外壳开小孔让空气对流。

有潮气进入  不好啊 兄台

网友:
重量增加不少,注意安全

网友:
长时间使用热量出不去,好不了多少。

网友:
降低功率免得烧

网友:
这散热器漂亮

网友E:
这灯质量不错,看这散热片,那白色的是导热胶?
线性恒流芯片,可以由设定电阻设置电流,电阻加了一多半,电流应该减少一多半,有效电压减少可以忽略计算,功率应该减少了至少一半,你说降低了1w,那么原来的实际功率可能就是2w。
线性恒流驱动不是线性降压ldo,发热量应该不比开关恒流驱动大。其实他的恒流原理和开关电路也差不多,通过调整占空比来实现有效恒流值,只是对灯珠的耐压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片是展示烙铁的吧

应该是手机眼睛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质量不错,看这散热片,那白色的是导热胶?
线性恒流芯片,可以由设定电阻设置电流,电阻加了一多半, ...

无法固定,所以用硅胶粘的

看公式确实和电阻成比例,但是实际不是,可能哪里有问题,没仔细研究

原来功率是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