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这个电阻是多大的?这种怎么读?

楼主(2025-06-05):
板子上这个1c90这个电阻是多大啊,这种电阻怎么读?

对照PDF,应该是图纸上R113,阻值应该是10欧才对,但不知道这种的读取规则.

就是这个电源,位号R113,10欧,换了后又烧,检查12脚供电14.9V正常的,搞不清为什么烧这个?

网友:
应该是10R0 ?
10欧

网友:
应该是10R0吧,10欧没错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10R0,10欧

网友:
10R而且崩掉了,看着像mos管的驱动电阻,mos管击穿烧了的。

网友:
10R0,  就是10.0的意思

网友:
不放心,就拆下来测一下!!!

网友:
10R0,明显是刮掉了字迹。

网友A:
我看也像10R0,你测一下IC16脚对地电阻。IC内部有短路吧

网友:
1c90肯定不对的,就是楼上所说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也像10R0,你测一下IC16脚对地电阻。IC内部有短路吧

是IC4脚短路了,先换了IC再说

网友B:
对,看着就是hvcc内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看着就是hvcc内部短路了

是D103反向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