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E420 2011年旧电脑升级改造

楼主(2025-06-05):
朋友第一台笔记本2011年,收到后看了下可以升级一下,顺路清了下尘土好多的(帮其把电脑包也刷洗了一遍,服务到位),所以有了本帖,主要升级如下:

  • 内存条由2G改为8G(海力士4G x 2)
  • 机械硬盘改为固态硬盘(杂牌128G)
  • 光驱改为机械硬盘仓位
  • CPU由i3-2350M升级为i5-2520M
  • 板载无线网卡由单频2.4G升级为双频2.4G/5G(6250AN)
  • 板载CR2032电池没电,更换新的

共计花费166元

又可以再战3~5年....

遇到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 内存条第二根需要在BIOS里面打开,否则不支持第二根内存条,电脑会“滴滴”响黑屏不开机
  • 内置的独立显卡需要去联想官网那里去下载,360驱动大师装不进去
  • 光驱托盘那里的原装挡板无法正常卡进去,所以只能用胶水粘上
  • 本来可以升级成i7的,看了下功耗有些大,常温温度就很高,最终就放弃了
  • 刚开始没安装完驱动时,CPU的温度为58℃左右,安装完后恢复到47℃左右(室温26℃)

这个电脑做工还是不错的,内部的塑料都有金属铝合金支撑,很硬朗,不容易碎;各种屏蔽贴纸一应俱全。后来拆的联想的电脑都是纯塑料,框架过两年就都完蛋。

网友:
不错,花最少的钱得到很大的变化

网友A:
128G固态硬盘容量有点小。

网友B:
不错呢,那个时候的电脑处理器性能对于现在的一般办公足够

网友C:
E系列当时主打性价比,各方面都不像Thinkpad了。当然,比起最差的L系列还是要好一丢丢。

网友D:
166在臭鱼上也能再买个笔记本了

网友E:
在家办公,看剧够用了
把什么360都卸了吧

网友F:
又可以再战几年,升级后装的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可以再战几年,升级后装的什么系统

win7-64bit  官方安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G固态硬盘容量有点小。

只分1个C盘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呢,那个时候的电脑处理器性能对于现在的一般办公足够

主要是办公和看视频用了  别的功能不行  开太多CPU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E系列当时主打性价比,各方面都不像Thinkpad了。当然,比起最差的L系列还是要好一丢丢。 ...

是的  还得是T系列的好一些 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6在臭鱼上也能再买个笔记本了

回来了还得花好多钱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家办公,看剧够用了
把什么360都卸了吧

只安装个火绒  别的都不安装  8G的内存还是很可以的,可惜CPU不太好了

网友:
办公和看视频足够用了。

网友:
思路不错,上i5是对的,i7贵不少,但低功耗i7提速很小。

唯一不足是硬盘应选个好牌子的,质量速度都不一样。

老电脑最核心的升级就是硬盘

网友:
单面8颗粒的内存少见啊...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看着还不错,还能办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G固态硬盘容量有点小。

人家还有机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