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计量插座,兼顾维修

楼主(2025-06-05):
空调的App有电量记录的功能,但是太省电了不免让人生疑。这玩意也太省电了吧!

01

01

家里也有两个计量插座,都是10A的,16A的插座插不进,空调的插头也插不进。想了两个办法,一是重新买一个计量插座16A的,看看淘宝价,也不算很便宜,还是杂牌。要么就买16-10A和10-16A的转换插头,一共也要十几块。

突然想到,前几天看到一个闲置的电表,淘宝上一搜轨道插座还挺便宜,两个五孔插座,加上8P的防水盒价格还算可以接受。电表+插座X2+一个空气开关,7P,还剩个位置,所以做个维修插座,维修插座以前没做过,也没用过,看着原理不复杂,就是用个负载作为短路保护。可能用起来限制多多,慢慢积累经验吧。

02

02

防水盒开孔,嵌一个品字插座进去。

03

03

装一个卤素灯,大概40-50W,跟空开并联在一起,

04

04

模拟短路试验一下,电表测电流还可以,0.2A,跟万用表差不多

05

05

合上盖子的样子。

网友A:
体积有点大。我更关心的是空调电量到底是多少?

网友:
多么省电的空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体积有点大。我更关心的是空调电量到底是多少?

+1,我可不会觉得真的一天只用一度多的电...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C:
快点测试一下空调到底用了多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可不会觉得真的一天只用一度多的电...

冰箱都不止一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点测试一下空调到底用了多少电?

同等结果

网友:
可测电量呀!!!

网友:
空调数据准确么

网友:
再精确也没有用,还能改造空调机组更省电呀。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

网友:
家里装电表

网友:
什么牌子的空调,格力的App没看到有电量记录的功能。

网友D:
什么牌子空调那么省电?插座不错,有空我也整一个,计量表只显示电流吗?有电压和功率轮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空调那么省电?插座不错,有空我也整一个,计量表只显示电流吗?有电压和功率轮显吗 ...

华凌1.5p的,首先声明,app上这个数字我是怀疑的,所以才做了这个插座,过段时间有了结果再来汇报。
那个电表可以显示电量,电压和电流,摸一下那个红点就切换,多年前买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看着做的不错。

网友:
不错,看着蛮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