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102鼠标更换编码器求助

楼主(2025-06-05):
接手一个外甥不用的罗技G102鼠标,使用起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使用了1个月实在是受够了滚轮回弹不灵敏,拼刀一个10M金轮编辑器等待数日后更换。

蒙圈的问题就出现了,更换后使用个一两个小时后就不好用了。

有的时候一点反应没有过一会又上下顺畅,在有好用的时候过一会又开始来回回弹。一气之下在换了一家又买了一个结果效果一样。

可是我在我的破多年破鼠标上拆下来一个11的老编辑器安装后使用2月没问题,就是又点回弹也也不至于不能用。

我就实在想不通也不知道如何去判断问题。

大神们 各显神通吧

网友A:
不明白回弹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回弹是啥意思。

就是比如向下滑动 他回上下来回动

网友:
我昨天处理了鼠标同样的问题,直接在编码器的缝隙里喷点WD40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比如向下滑动 他回上下来回动

最好还是更换跟原装品牌型号一样的编码器,如果还不行应该是鼠标其他电子元件有问题。

网友:
还是编码器的问题,换TTC金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更换跟原装品牌型号一样的编码器,如果还不行应该是鼠标其他电子元件有问题。 ...

也可能是我焊接的手法不行 碰到了什么电感电阻的吧

网友B:
你是新手上来。主板上弄的掉焊盘了吧。上图看看,本人专业维修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新手上来。主板上弄的掉焊盘了吧。上图看看,本人专业维修鼠标

这是我第一次焊接完事后的样子

网友C:
焊接时要快,你换上的应该是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时要快,你换上的应该是烫坏了

往下拿的时候可能会时间久一点 但是更换新的时候 我就怕过热 我都是点一下焊锡挂很快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而且换完2小时内没问题,时间长了就不灵了

网友:
金轮不好用,买银轮或者普通绿芯ttc都比他手感好,还有华诺的编码器手感也不用错,又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回弹是啥意思。

就是你明明手停下了,但是屏幕上还会上下动一两下。还有你明明一路向上或者向下滚,但是中间会有一两下向向反方向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明明手停下了,但是屏幕上还会上下动一两下。还有你明明一路向上或者向下滚,但是中间会有一两下向 ...

磨损松了容易出现这情况...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估计是买的最便宜的假货了

网友:
看来还是编码器的质量问题啊

网友E:
罗技的产品越出越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罗技的产品越出越差。

罗技有意为之!!一鼠传三代,他要破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罗技有意为之!!一鼠传三代,他要破产的。

100多元的价格。 不如加点钱买,搞活动的时候去502鼠标(我记得历史最低价在180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多元的价格。 不如加点钱买,搞活动的时候去502鼠标(我记得历史最低价在180左右)了。 ...

502左右键寿命是500万次的,102的1000万次的。你说罗技坏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