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MA-J接头需要专门的钳子压才能做吗?

楼主:
想做个LCR测试夹,结果发现根本做不了,那个不锈钢套筒没有东西压是松的,没法固定,有坛友做过这种接头吗,需要什么样的钳子,或者没有钳子怎么固定住那个套筒?

网友A:
先接起来能不能测量再说吧,连测量都不能测量还研究测试夹。。。。。。。

最后全部丢了,浪费的更大。

好好的BNC不香吗?非要弄什么SMA,你若吃准了电桥能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可以搞搞SMA,毕竟小巧精致,现在连电桥能不能用都还不知道,就搞S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起来能不能测量再说吧,连测量都不能测量还研究测试夹。。。。。。。

最后全部丢了,浪费的更大。

打算直接焊几根线到板子上测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直接焊几根线到板子上测算了

你走不都会走,先学会跑了吗.....................

肯定要测试个大概出来,再弄这些细致的部分啊

网友:
没有专用钳子,你就别想了!其实外网好干,只要你的线够好,比如耐热的铁氟龙,可以不用套管,焊上!
但是芯线怎么办?如果焊,焊点骚大一点点,就涨不进去了!如果压接,还需压圆,压扁也进不去!

网友:
恭喜入坑,要去买一套液压钳、、、、鸟。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t411t7in/

网友:
偶尔做一两个老虎钳电烙铁应付一下也可以

网友:
直接老虎钳用力一夹,搞定收工,完美

网友:
这个对接触和屏蔽要求很高

网友:
这个是焊的,不是压

网友:
这种接头真没弄过,学习了

网友:
牛都买了,不能缺牛绳吧
这种套套还是得相应的压接工具才压得好

网友:
用过BNC,SMA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