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威刚固态怎么都是螃蟹主控了?

楼主(2025-06-05):
以前不都是2256K吗,现在用螃蟹都开不了卡了,问下这颗粒能上2258XT吗?都不知道ID

网友:
威刚又不产晶圆,鬼知道到底是啥...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先读ID 先读ID ,能识别就flashid直接读,不能识别就短接上工具读,ID都不知道问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螃蟹现在也有工具了,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螃蟹主控现在用的也不少了

网友:
5733不是有工具吗

网友:
价格与利润,,。。。

网友:
用螃蟹主控更便宜 正常
可以先随便下载一个开卡工具读一下闪存id
http://xmrom.kmdns.net:5000/009-Realtek/RTS5733

网友:
便宜呗,能省就省

网友:
唯一就可能是便宜

网友:
唯一可能是便宜

网友:
我有一块5732主控的威刚

网友:
价格原因,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