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湾固伟可调线性电源显示跳动大,输出电压正常

楼主(2025-06-05):
台湾固伟可调线性电源显示跳动大,输出电压正常

楼主:
初步判断为电位器问题,对调CH1和CH210K电位器故障依旧[图片]

楼主:
更换16V1000电容后正常

网友A:
16V的电容,电源是啥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为电位器问题,对调CH1和CH210K电位器故障依旧[图片]

输出电压正常,只是显示不正常,为啥判断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B:
哪个部位的16V 1000uF电容引起的奇怪故障?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V的电容,电源是啥型号啊

固伟GPC-3030D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部位的16V 1000uF电容引起的奇怪故障?

显示板上的电容,给7805虑波用的。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