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拆一台USB小风扇,装不回去了。。。

楼主:
如题,拆开后出现了3个垫片,一个磁铁及一个弹簧,之前没注意看是什么样的,现在怎么装都有摩擦声,求助!

网友:
换换位置,多试试

网友:
手贱了吧,哈哈哈哈

网友:
义乌产的啊

网友:
这种有刷的吧

网友:
还是有刷电机的,扇叶按紧点试试

网友:
可能没有装正

网友:
首选要弄明白摩擦是在前面还是后面,然后再调整垫片。

网友:
排列组合应该不多 多试试

网友:
前面罩子是鸿运扇的模式吧,刮擦声应该是罩子摩擦框了,轴承装在罩子与框之间,多试试几次,实在不行就放弃鸿运扇模式。

网友:
有一个缺口要对准,只能那个方向安装

网友:
盖上盖子,能转就行;不要那个轴承和垫片了;只要扇叶和罩子就可以了。

网友:
薄的是尼龙片,减摩擦用的,分别垫在 摩擦部件,你试试

网友:
轴承也拆了啊,是不是没安装到位或是缺油了?

网友:
拆时图快装时难

网友:
就这点东西能搞不好,慢慢试呀

网友:
正要拆时没弄断什么,肯定能装回去。多试试

网友:
边拆边拍照

网友:
搜搜看有没有同款拆机视频

网友:
这模具,这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