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知识,非虚标,只是偷工减料而已

楼主(2025-06-05):
之前发了个拆灯和改灯的帖子,里面写了功率为5w。

但是昨天修改后,功率变成4w,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想到的是这个芯片电阻和功率不成线性比例?

该灯泡使用芯片为sm2082,查证该芯片检流电阻和输出电流确实是线性关系的,这就怪了?

当我无意中看到电容时,我茅塞顿开

我之前测试功率是没有加滤波电容的,这个灯泡加了滤波电容后,功率应该是5w上升为10w,正好是灯泡标称功率,这时电阻18加大到47,功率应变为3.82w,和我测试的4w差不多。

这就解释了之前的问题

这个灯泡原设计应该是12颗灯珠,满功率是10w,后部配散热器(后面有很大空间),结果各种减料,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薄铝片加6个灯珠,电容也省了。

网友:
减配了也有好处嘛,就是没这么多的热量了,寿命应该能延长点

网友:
现在这种操作是常态了

网友A:
概念没有错,偷工减料与虚标一样都是实际上没有达到标称.相当于一个充电宝原本5个2000maH电池一起是10000maH,但偷偷减了两个电池用沙子电池代替,实际容量只有6000maH了,一样的虚标.

网友:
现在的产品 ,有时真假难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概念没有错,偷工减料与虚标一样都是实际上没有达到标称.相当于一个充电宝原本5个2000maH电池一起是10000maH ...

闲鱼上真的买过你这思路的"库存华为“牌充电宝。不是华为啊,是”库存“华为,库存在这个商家是名词用,不是形容词动词之类哦。

网友:
虚标和偷工减料一样可恶,奸商就是奸,没什么可以好说的,不值得大家去狡辩这种事情。

网友:
散热跟不上,寿命锐减

网友:
功率降低,不容易坏!!!

网友:
偷工减料就显得赤裸裸的了

网友:
减配以后热量还是巨大,用不久灯珠就黑了,然后就废了

网友:
灯的功率降低,不容易坏

网友:
led灯具,大都热死的。

网友:
汽车价格战,不虚标怎么办

网友:
这灯珠很容易烧的 见得不胜其数

网友:
可能是通用版

网友:
虚标了正好挣不懂的人的钱,不然的饿肚子了

网友:
这灯板原设计的2并6串,省了一半灯珠,成6串了。

网友:
时下最实际的四个字 降本增效

网友:
都是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