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客户赠送的英示卡尺量具样品校准

楼主(2025-06-05):
定位工具仪表,板块应该不错吧。

客户送过来的仪表样品,这应该是数显一个游标卡尺,江苏产地。 看起来做很精致也不错,让我们来校准,因为用一阵子之后就出现偏差,让我们修复找原因,我们领导也很头疼,因为这个是连着系统的,一旦精准度出现问题,数据上传之后再更改就很麻烦很麻烦完全影响工厂生产合格率。

客户之前选择的是三丰游标卡尺,一直稳定没出过问题。但是价格贵到企业无法接受。

这次扩产之后因为三丰价格太过昂贵,实在是企业无力支付,所以选择江苏品牌,看起来做工也是非常好的,金属处理的也很细节,我们课题组研究最后发现是磁感应轨道和精度探头衔接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在多次测量之后会出现偏移,只有每次使用前校准。但是这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啊,企业陷入两难境地,这样的卡尺,一个部门5把,还需要备用2把,共计有96把,若采购三丰需要将近20万元。 但是几乎免维护。  若继续选择此品牌,每天需要耗费30-40分钟每天校准。 企业两难。其实就是塑料和金属衔接部分有旷量,这一点处理不好,我们知道原因,但是无法改善,这个单子也接不成了。

赏析一下做工:还是挺不错的,家用绝对没问题,不频繁的使用,我感觉能用一辈子。 但是一旦工厂使用,就开始有小问题了。

三丰太过昂贵,企业无法承担这笔开销,于是放弃三丰品牌。

选择了江苏insize品牌,做工家用非常不错,但是面临精度问题:

包装盒子很精致细致,给人感觉是大厂的感觉,一般家庭使用,绝对可靠稳定。 一看就是正规大厂的做工。

金属质感也非常好 品牌印刷很清晰。

INSIZE 7315-25

看得出来啊,企业非常用心,做工是用心去做的。

新采购的,用了没有太久,需要进行校准了,否则上传系统错误参数,就比较麻烦。

大家如果是企业主,该如何抉择。

网友A:
设置一个新岗位:量具维护,负责在每天下班的时候专门校准、维护、维修量具

网友B:
弱弱地问一问:它是如何上传系统错误参数的?

网友:
买上工,广陆试试,再不行就用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问:它是如何上传系统错误参数的?

这是一个带无线发射数据的尺子,你注意看背面的模块,测量是数据实时连接我们的电脑系统的。

就是每次测量工件的数据,都通过他的内置模块直接传输到了系统内的零件尺寸图纸上了,这个尺子只要是开合后稳定3秒,就自动记录下来数据然后上传。,最后出图,然后生产。 如果生产到一半或者成品了,发觉装不上去机器设备,因为尺寸原因,就麻烦了。牵涉的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新岗位:量具维护,负责在每天下班的时候专门校准、维护、维修量具 ...

+1,好主意...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C:
直接买机械的,更便宜免维护...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这个没法取舍,省不省钱全靠责任和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新岗位:量具维护,负责在每天下班的时候专门校准、维护、维修量具 ...

哈哈 那工资,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公司不想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机械的,更便宜免维护...

机械的 读数没办法做到 便携精准,比如需要精确到0.01 机械的就不行咯,必须直接产生数据,精准数字。您的每次评论  怎么自己打上 年月日呀

网友:
每年的外协校准是个麻烦事

网友:
估计是测量次数有设定,多少次校准一次

网友:
校准真的是个麻烦事

网友:
那个好用还便宜用那个!!!

网友D:
想为量具省钱,这是怎么想的。负担不起证明这个厂无能力生存

网友:
量不准,不应该去找厂家啊,让厂家来售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的 读数没办法做到 便携精准,比如需要精确到0.01 机械的就不行咯,必须直接产生数据,精准数字。您 ...

那就买精度0.01的就行了,有啥区别,窃以为电子的误差更大...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为量具省钱,这是怎么想的。负担不起证明这个厂无能力生存

很在理...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一般也只有稍微规范点的企业会使用这种带数据传输的尺子,总体说瑕不掩瑜,当然了,企业还要逐步提升产品质量。我们小企业,肯定是用不起这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买精度0.01的就行了,有啥区别,窃以为电子的误差更大...

人家是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