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会走路的桌面风扇

楼主(2025-06-05):
前两年买的桌面小风扇,无刷三档,底座太小太轻,会自己走路,换成木板,稍有改善,但在最低档时还是会自己走路,何解?

4寸的,原装底座小的没法看,换了块木板。

电池仓盖,18650电池仓。

茶叶筒上拆的木盖子,大小还是很合适的。

为了防止它自己走路,最初粘了三个黑色橡胶脚垫,但还是不行,又粘了三块大点厚点的硅胶脚垫。

现在的情况是二档三档不走了,但一档(最低档)时还是会自己走路,怎么办?

网友:
长腿了,哈哈哈,

网友:
大概是风力太大了,它飘了,建议加个配重,我的就是加了个磁铁

网友:
这是共振现象吗,不知道

网友:
做个动平衡就好了

网友:
木板太轻了,得换铁板。

网友:
双面胶巴起,一劳永逸

网友:
是的,我也有用过这样的,因为风扇开机后的震动力,让该小风扇震动而移位。

网友:
搞一块钢板试试 我就是用了钢板 再也不走了。搞一块钢板试试 我就是用了钢板 再也不走了。

网友:
接触面太小了,不要小的脚垫,直接粘个大块的脚垫就不会飘了

网友:
风扇停止最上面,用笔画几号,多试几次,然后沾双面胶

网友:
木板掏个洞,嵌入一块配重。
关键问题还是风扇动平衡不好。

网友:
做下四驱定位

网友:
找个石凳打孔安装一下刮12级风也不怕

网友:
主要问题还是在扇叶上。

网友:
设计失败,电池装在头上了,头重脚轻,转动产生共震就会位移!

网友:
我的一般拧三粒长点(对穿)的自攻螺丝,尖端面向桌面。看它还敢跑?

网友:
挖空或者换个盒子四个18650.

网友:
给底座再加个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