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路由器隔墙拒绝接入,解决问题方法想不到

楼主(2025-06-05):
设置了固定信道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的确是很奇怪的问题,会不会是自动到某个信道,手机不支持该信道

网友:
设置了固定信道就可以了,可能是无人能同你抢用该信道了。

网友:
的确是很奇怪的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拒绝接入”未必是路由器真的拒绝你接入,很可能只是信号不好连接不上的一个推脱,这样手机就不会担负信号不好的责任了

网友:
会不会自己家其他人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A:
拒绝接入大部分是ip冲突了,跟信道无关,楼主这情况多半给华三的固件有关

网友:
神奇,拒绝凿壁偷光,哈哈哈

网友:
还没见过拒绝接入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信号不好加干扰吧,13信道不是默认可使用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拒绝接入大部分是ip冲突了,跟信道无关,楼主这情况多半给华三的固件有关 ...

固件什么问题?需要升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什么问题?需要升级吗?

就是固件bug,可以尝试升级

网友B:
试过这种情况,重新启动手机或路由就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这种情况,重新启动手机或路由就基本正常

还真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固件bug,可以尝试升级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这种情况,重新启动手机或路由就基本正常

重启也不行

网友:
忘记说,我连的是无线中继的,IP上级分配,信道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