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准备用89C52RC单片机点亮这个128*64的LCD屏

楼主(2025-06-05):
今天没事,收拾出来个屏,打算DIY一下做个小时钟,好久没玩过了,找不到源代码了

这个屏好像是U盾上的,主控是IS8U192A B-FO1,应该是用不上,直接用C51连接LCD屏排线

楼主:
12脚的lcd屏

网友:
期待点亮  交流

网友:
好的,支持用89C52RC单片机点亮128*64的LCD屏。

网友:
楼主的图都挂了!

网友:
可以用ai来写个大概,再修改就能用了

网友:
这么小值得搞嘛

网友:
89C52RC有点年头了

网友:
手头还有89C52RC?

网友:
12864屏的51单片机时钟代码坛里大把

网友A:
8H4K64TLCD驱动段码LCD屏,点亮段码LC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8H4K64TLCD驱动段码LCD屏,点亮段码LCD屏

还能显示STC的字符?

网友:
这种有程序吗,可以借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