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云越1匹挂机空调显示E6 变频板故障维修

楼主(2025-06-05):
格力云越1匹挂机,开机外机有送电但风机压缩机都不转,稍后内机显示E6。开壳拆外机主板发现没一个指示灯亮,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该机主板GRJW842-A39 v1双电抗器,粗测三大件无短路,保险丝完好,说明有维修价值。通电测220v有,次级15V只有2.5v 12V只有2.1V5V更低,在路测各整流管无开路短路,扫电源部分各贴片电阻等常见部位没发现异常,怀疑8脚电源芯片P1077PBBB不良,各处查了一下,根本没有这个资料,但淘宝上有卖的,不管了先订一个再说。回头再慢慢检查,开关电源初次级互相牵连,一时也拿不准是初级还是次级故障,既然有电压输出只是低,说明芯片还是工作的,再看光耦的初次1 .2脚,测了虽然取样电压只有2.1V,但初级发光端有1V压降,感觉应该是饱和了,那么其次级3.4脚必然拉低输出电压,这个电压是受控于贴片稳压431的,于是围绕这块查,没几个零件,最后查出是光耦2脚到地所接的贴片电容C66漏电,更换后再通电,指示灯亮,次级各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
变频空调维修难度大!

网友A:
技术好。万用表有特点。
故障时,外机信号线跳变电压范围多少?正常时又是多少?

网友B:
楼主牛,能逐一排除,最后定位到一个小电容的问题。说实话,我最怕测这种小电容,又没有标识,测出来也不知道容量符不符合标准。请教一下楼主,电容漏不漏电怎么测出来的呢?电阻值过小吗?

网友C:
同楼上坛友问题,楼主怎么判断漏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能逐一排除,最后定位到一个小电容的问题。说实话,我最怕测这种小电容,又没有标识,测出来也不知 ...

用万用表测电容漏电与否是用电阻档(指针式表)测电容二端,不分正负。正常无漏电的电容其阻值接近无穷大(尤其是小容量电容),如电容容量大的,测量时指针会向小阻值方向摆动,后指针慢慢向无穷大方向回落至接近无穷大。如指针不能回落或回落至某一阻值后不再回落,则说明该电容有被击穿或漏电。

网友:
从楼主所测该电容的阻值小于200欧看,基本是属于已击穿状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电容漏电与否是用电阻档(指针式表)测电容二端,不分正负。正常无漏电的电容其阻值接近无穷大 ...

牛A,反正我是看不懂指针表的...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能逐一排除,最后定位到一个小电容的问题。说实话,我最怕测这种小电容,又没有标识,测出来也不知 ...

我看过好多这类维修的视频的,主要流程是通电,发现电压掉,拔掉主板电压正常或者直接用二极管/电阻档量各路电压阻值是短路的,知道是短路问题,然后就是单独给电路位置供电烧机,找出发热点(热成像或者手摸或者上点焊油看哪里融化),哪里发热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好多这类维修的视频的,主要流程是通电,发现电压掉,拔掉主板电压正常或者直接用二极管/电阻档量各 ...

那要有热成像仪才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要有热成像仪才得

不是给了3个方法吗?(热成像或者手摸或者上点焊油看哪里融化)只有少数是热成像的,焊油和手摸大多数能解决。楼主大概率就是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给了3个方法吗?(热成像或者手摸或者上点焊油看哪里融化)只有少数是热成像的,焊油和手摸大多数能解 ...

楼主是用万用表测电容的漏电电阻判断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万用表有特点。
故障时,外机信号线跳变电压范围多少?正常时又是多少?

此机开关电源都不正常了,测跳变没意义,也测不出,正常时会有十几到三四十伏的跳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能逐一排除,最后定位到一个小电容的问题。说实话,我最怕测这种小电容,又没有标识,测出来也不知 ...

这个位置的电容一般在10uf以下,贴片电容看颜色大至估计,颜色越深容量越大,越浅容量越小,万用表就能大至测出来,指针表比较直观,摆动了再回来,充放电原理,不存在阻值,漏电才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坛友问题,楼主怎么判断漏电的?

测了才知道漏电呀!怎么想到它?猜呀!就那么几个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A,反正我是看不懂指针表的...

我最爱用指针表,这玩意直观,电阻档定性测量快,表头阻尼不大不小的最好,习惯了可以定量的测出0.几到几百Uf电容

网友G:
我的格力空调外机响得很,半夜好像会影响到别人休息,都不知该如何修起

网友:
成分不够 不配用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格力空调外机响得很,半夜好像会影响到别人休息,都不知该如何修起

把上盖掀了,手按着压缩机声音没有了就是机脚坏了,没作用就是压缩机响那就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