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有隐患的24V 3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5-06-05):
如图,插头线很细,插片是铝的。手感比较轻,没有配重。

主要的问题是低压侧的整流管散热片,与高压侧的距离过近。高压侧没有套热缩管,而且还加了引脚焊接。

这里加了引脚焊接,高低压隔离距离太近了。。、

网友:
24V,真的是有3A的。

网友:
这样的隐患的确需要处理,平时不容易看到

网友A:
把焊点挖掉,然后飞线处理?

网友B:
看看我这个24V 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24V 5A

这上做工明显要好一些...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焊点挖掉,然后飞线处理?

这个焊点纯粹就是为了固定散热铝片存在的,可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24V 5A

这个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24V 5A

你这个明显不行,元件密度太大了,不利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明显不行,元件密度太大了,不利于散热……

T12悍台用,发热量一般

网友:
这电源缩水不少。

网友:
电源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空间大,用作T12控制器游刃有余

网友:
这东西,扔掉!
说不定连插头都不是铜的。

网友:
这种壳子,要么是剪线板,要么就是山货

网友:
按国际标准连25W的输出够不够格的电源!

网友:
按输出24V 3A来说,功率有72W,输入保护缺少,EMI没有,不可接受。高压电容容量偏小,输出无电感滤波,其它看不到图或看不清图了。
总体结构是反激式开关电源,431与光耦反馈控制稳压。
首先你要确定有没有24V 3A的输出,如果虚标了,那实际输出又是什么电参数?接下来再决断弃用还是改造,不是把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这个电源问题比较多,能缩水到这个程度也少见,如果是小功率的输出如5V 1A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
垃圾电源,不去去买洋垃圾

网友:
用料不太行啊

网友:
偷工减料,设计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