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威刚ADATA SP580 固态硬盘(RTS5732DLQ主控)开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5-06-05):
向论坛中的各位高手求助

手头一块威刚ADATA SP580 (480GB)读写故障、文件丢失
拆开后发现主控为RTS5732DLQ,颗粒上印有PFH30-37AF 1916字样

目前的问题:

1. 不知怎么设置跳线。几个跳线短接都试过,无法进入工程模式
2. 求开卡工具

谢谢各位大神支持!

网友A:
同sp480的RTS5732DLQ,我的开卡软件上直接就可以进入到rom模式

网友B:
谢谢分享,c拆机展示帖
颗粒还是正经出厂产品

网友C:
看了好几篇威刚的SATA固态,都是大S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pfh30 b16a
http://xmrom.kmdns.net:5000/009-Realtek/RTS5732/RTS5732DLQ_B16A_V8341c75_SSDMP_1.76(20190 ...

感谢大侠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sp480的RTS5732DLQ,我的开卡软件上直接就可以进入到rom模式

感谢!我的现在进不去了,是否短接都没有反应,变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c拆机展示帖
颗粒还是正经出厂产品

买过好几个同一个型号的盘,主控和颗粒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好几篇威刚的SATA固态,都是大S颗粒

我买过7-8个威刚的,大概有3块都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