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H-6矿用万用表疑问

楼主(2025-06-05):
我虽然下过矿,但没接触过电雷管,也没用过这表

是在1688上偶尔搜到的,觉得有趣就发这问问

外观很普通,和普通万用表区别不大:
1.多印“电雷管测试仪”几个字(还打了码)
2.带个腰包
3.不带表笔,用测试夹

但既没看到防爆设计,
也没看到特殊档位
参数表分辨率“杂散直流电流”0.1Lma 没看懂
电阻档最大输出电流是毫安级别

去查了查普通万用表电阻档最大输出电流10ma(最小50Ω档时)

普通人也没机会玩DLG这种火工品

百度电雷管测量,看上去就是简单的测电阻
1)将红表笔插入“Ω”插孔,黑表笔插入“COM”插孔。
2)将功能开关置于“Ω”测量档,并将表笔并联到被测电阻上。
3)从LCD上直接读取被测电阻值。如需保持数据,将面板上蓝色按钮“HOLD”键按下即可。

我虽然从矿区出来的,
但工作后和煤矿交集很少,
也就十年前代理过防爆熔接机专利

网友A:
不错不错,长见识了,我原来有个手榴弹,不见了好多年

网友:
有兽用万用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长见识了,我原来有个手榴弹,不见了好多年

是木锤子那种还是甜瓜类?

网友:
刚参加工作那会接触过火工雷管,电雷管没接触过,据说是为了防止事故,电雷管都采用低电压强电流引爆。

网友:
这不是普通万用表吗,搞不好容易把人送走垫蕾管记得不是一节1#1.5V电池吗,指针的那种,对电流大小有强制要求

网友C:
价格呢,估计比普通的万用表贵几个0吧?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呢,估计比普通的万用表贵几个0吧?

个人敢买火工品相关工仪,分分钟被GA调查
单位采购那价格看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木锤子那种还是甜瓜类?

估计是67式木柄手榴弹,据说当年的产量指标是解放军人手40枚、民兵人手4枚、平民人手1枚,总产量估计超过20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敢买火工品相关工仪,分分钟被GA调查
单位采购那价格看看就行了

网友D:
和胜利vc890c+MAX贼像

网友E:
大写M是兆,小写m是毫,看他的参数表,这些字母都搞不清楚乱用一气,可知这个厂的人都是些棒槌,他们的东西不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写M是兆,小写m是毫,看他的参数表,这些字母都搞不清楚乱用一气,可知这个厂的人都是些棒槌,他们的东西 ...

投标定制,都不敢写厂家商标,本质还是个三无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胜利vc890c+MAX贼像

小厂/贸易商不会自己开模,估计就是找胜利代工,前脸印刷改几个字而已

甚至这个印了XINYUAN的腰包都是直接义乌批发的,标都不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厂/贸易商不会自己开模,估计就是找胜利代工,前脸印刷改几个字而已

甚至这个印了XINYUAN的腰包都是直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