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东大第一好拆的读卡器,纸基PCB,经典消费品

楼主(2025-06-05):
前面有几位说这LED是0603

我较真想知道它到底多大

很轻松就打开了

大家说是多少?

网友A:
连LED 的限流电阻和去耦电容都没有, 省到姥姥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LED 的限流电阻和去耦电容都没有, 省到姥姥家

PCB上面有个焊盘是闲置的
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B:
这个芯片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内置的LDO,大容量卡长时间高负荷运行很容易烧坏,之前做过类似的板子,用外部LDO+合适的滤波电容其实可以很稳,这个牛屎芯有硬封板的(虽然如此,内置LDO依然是软肋,能用但不好用),底板严格来讲要FR4的,酚醛板容易吸潮,电性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内置的LDO,大容量卡长时间高负荷运行很容易烧坏,之前做过类似的板子,用外部LDO ...

大佬的点评充满了经验之谈
我只知道这是有航天背景的时代民芯公司的独苗---唯一读卡器主控
大佬了解它这个芯片,让外围电路极致简单,LED指示灯都不需要限流电阻
我拆解很多读卡器发现,DIE封装的读卡器主控就被它垄断了
当然我也没打算用很久,我眼里它就是玩具读卡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的点评充满了经验之谈
我只知道这是有航天背景的时代民芯公司的独苗---唯一读卡器主控
大佬了解它这 ...

这个芯片出产的年代还没有大容量高速卡,那会的速度很慢,文件也小,当时用还是可以的,至于LED限流电阻和滤波电容省略则是厂家缩水了,你这个板子上甚至内置LDO的旁路电容都没有,留了空焊盘但没装,早期的还不太敢这么缩,现在的缩水到离谱了

网友:
一次性用品,特色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出产的年代还没有大容量高速卡,那会的速度很慢,文件也小,当时用还是可以的,至于LED限流电阻 ...

那您知道这个旁路电容大小是多少吗?我查了两个芯片APP都没有收录,您有手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知道这个旁路电容大小是多少吗?我查了两个芯片APP都没有收录,您有手册吗?

0.1uF-1uF都可以,就是个旁路电容,不参与震荡/积分延时等功能,容量上不严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uF-1uF都可以,就是个旁路电容,不参与震荡/积分延时等功能,容量上不严格的 ...

非常感谢,10微法可以吗?范围再扩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10微法可以吗?范围再扩大一点

没必要,主要是里面有的会有一个限流机制,电容太大的话会拖慢启动,上电时序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