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一个麦克风是单声道,还是双声道?

楼主(2025-06-05):
平时用的麦克风一般是几声道的?如何知道一个麦克风的声道数量?

下面这个麦克风是几声道的,有人知道么

网友A:
肯定是单声道,一条线

网友:
空间位置确定的点,这么小,双声道也意义不大呀

网友:
几乎都是单声道的

网友:
线剪断,看看是3还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单声道,一条线

看线是双声道?

网友:
耳机的麦克风肯定是单声道的!

网友:
一看就是单声道的,主板和插座确实是双声道,但是麦克风只接了一个,用共地和其中一条线,另一条线可以再接一个麦克风做双声道

网友B:
双声道的麦克风怕是要被称作阵列了,两个麦克风之间要有一定距离才行,就如同两只眼睛间有一定距离才能定位和测距。

网友:
一个麦克风 肯定是单声道(无论它怎么接线),双声道需要至少2个麦克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声道的麦克风怕是要被称作阵列了,两个麦克风之间要有一定距离才行,就如同两只眼睛间有一定距离才能定位 ...

这个麦克风接头是不是双声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麦克风接头是不是双声道?

接头是双声道没错,但成本差不多,厂家懒得给你用单声道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