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物业要用维修基金换楼宇门和对讲系统,共30多户,要2.6万元,每户近千元

楼主(2025-06-05):
如题,楼房入住了13年吧,原来的楼宇门就烂掉了,WY要用公共维修基金换,这是公示张贴出来的,也不说啥了,大家看看吧。

网友:
有啥用,不用换,浪费维修基金

网友:
这玩意就是浪费钱,小区装了15年,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就是浪费钱,小区装了15年,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就是浪费钱,小区装了15年,从来没用过。。。。。

网友:
肯定是来坑业主的钱的木,用屁股都能直接想明白,根本没什么实际卵用,唯有烂住那些乱贴小广告的。换句话说钱花在这划不来

网友A:
曾经自己弄过自己居民楼的,10户更新设备(主机、分机、解码器和电源),每户摊分50大洋,自己动手省了人工。

网友:
我这小区这玩意自从交房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已经8年了,从来没有用过,单元门从来没锁过

网友:
绞尽脑汁想搞钱

网友:
没有用,不用换,就算换了也是过保修期就坏,浪费维修基金

网友:
可以更换那种可以联网的门锁,这样就不用拉线到各家各户了,这样成本能节省很多,可以微信远程开锁

网友:
千万别折腾,这玩意搞好了没用上两年,厂家跑路倒闭,没配件没维护,又要重来。
而且物业如果管理不善,换啥门禁也没用,除了给业主制造不便,其余的快递外卖广告照进不误,他们手机都能刷开每个门。
所以不如彻底敞开(摆烂)。

网友:
至少含泪赚一半

网友B:
业主不签字,无法使用维修基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业主不签字,无法使用维修基金的

不是需要所有的都签字,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用了。水很深的。

网友:
价格有点高高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需要所有的都签字,达到一定比例就可以用了。水很深的。

大修基金里不包括门禁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自己弄过自己居民楼的,10户更新设备(主机、分机、解码器和电源),每户摊分50大洋,自己动手省了人工 ...

这个真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修基金里不包括门禁维修吧

房屋维修基金可以用来更新单元门禁系统,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程序。

以下是关键点和操作流程的详细说明:

✅ 为什么可以?
属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单元门禁系统服务于整个单元的全体业主,是保障公共安全和秩序的重要设施,明确属于《物业管理条例》和各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共用设施设备”范畴。

符合维修资金的使用范围:

维修资金的用途主要包括住宅共用部位(如屋顶、外墙、楼梯间等)和共用设施设备(如电梯、消防设施、道路、绿地、门禁、监控系统等)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更新老旧、损坏或技术落后的门禁系统,使其恢复正常功能或提升安全等级,属于“更新改造”的范畴。

⚠️ 前提条件和关键步骤(必须遵守):
符合小区《管理规约》和议事规则:

首先要查阅你们小区的《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看里面是否有关于维修资金使用的具体规定和表决程序。

履行业主共同决策程序(核心步骤):

双2/3原则(普遍要求):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根据《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使用维修资金需要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且需要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即“双2/3参与,双1/2同意”)。

表决内容: 表决事项应明确包括:使用维修资金更新门禁系统的必要性、预算方案(含品牌、型号、功能、总费用等)、施工单位选择方式等。

制定详细的预算方案:

业委会或物业服务企业(受委托情况下)需要制定详细的更新方案和工程预算,包括:

现有门禁系统状况评估及更新必要性说明。

拟采用的新门禁系统方案(主机、读卡器/密码键盘、电控锁、门禁卡/钥匙扣、联网功能等)。

详细的费用清单(设备费、安装费、辅材费、可能的系统调试费等)。

推荐或招标选择的施工单位信息。

明确资金来源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公告与公示:

在召开业主大会表决前,应将更新方案、预算、施工单位选择方式等信息在小区显著位置进行公示(通常不少于7天或按规约约定),充分告知全体业主。

组织实施与监督:

表决通过后,由业委会或委托的物业服务企业负责组织施工。施工过程应有监督(如业委会成员、业主代表)。

竣工验收与结算:

工程完成后,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凭相关材料(业主表决结果、预算方案、合同、竣工验收报告、发票等)向负责管理维修资金的部门(通常是当地房管局或指定机构)申请划拨资金。

费用分摊:

更新门禁系统的费用,通常由受益范围内(即该单元门禁系统服务的所有住户)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的专有部分建筑面积分摊。

网友:
人工费高了不止一点

网友:
你可以找X饱上看看,估计5000都用不完

网友:
物业就是拿着业主的钱高消费,把钱装在自己的腰包里

更新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92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