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西数移动硬盘坏了,能找到设备但不显示盘符

楼主(2025-06-05):
?能找到硬盘,能安装上驱动。但不显示盘符。好像没这个硬盘一样。但设备管理器又有这个硬件插入了。真是让我无语了。

特征是硬盘插入的时候会有LED灯闪烁,之后听到了三次很规律一样的d。。。d、 d、之后无声LED常亮,是不是坏道了?还能救回来吗

网友A:
卡头了吧,听听硬盘转不转

网友B:
❌皮系统?赶脚熟悉的味道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还发热,估计硬盘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头了吧,听听硬盘转不转

可能转因为灯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还发热,估计硬盘挂了。

不算热。硬盘盒有进过水。后来就用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系统?赶脚熟悉的味道

是的。win xp系统。 插入mac OS系统完全没反应。只能找个xp系统看看。

网友:
wd固态硬盘就是垃圾,现在都改名了

网友:
估计是敲盘了,准备后事吧

网友:
USB口一体化的?故障率很高的东西。

网友:
硬盘磁头挂了

网友:
估计没得救了。

网友:
可惜里面的小姐姐

网友D:
把硬盘从硬盘盒拆出来,放电脑主机里面看看正常不?如果是正常的,大概率是硬盘盒供电问题,如果依然是同样的故障,应该就是硬盘故障了,换一个吧

网友E:
一般人修不了,修的钱能买俩新的。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人修不了,修的钱能买俩新的。看着办吧

如果是为了挽救小姐姐和陈冠希等资料,花的也值得。

网友:
只能说明控制芯片是好的,应该是机械故障了,导致不认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从硬盘盒拆出来,放电脑主机里面看看正常不?如果是正常的,大概率是硬盘盒供电问题,如果依然是同样 ...

装个什么电脑,这个不是sata硬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