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简单测评:同环境下原装JBC烙铁头与国产货温差对比

楼主(2025-06-05):
       简单对几款国产JBC常用规格烙铁头横向评测

       前段时间,给掌上可调电源手搓了一套开源电池包,考虑到支持PD3.0、QC3.0和部分私有协议的输出,据此考虑是否给手头便携式JBC设备做供电配对。

      为了驱动此套可调电源及电池包,购入了氮化镓充电器,支持PD3.0模式下20V7A输出(联想C135),支持MBP输出。如下图:

       其次,需要一款支持PD3.0满功率的便携式烙铁,如下图:

      最后,需要适合的245、210的烙铁头,如下图:

楼主:
搭建简易测试平台

     首先,需要搭建一个测试平台,但要考虑到简洁、可复现,据此选择了两款市场常见烙铁温度测试仪,如下图:

       第二步,需要确认烙铁温度测试仪的误差,以小台表K偶功能去监测测试仪,以达到最小误差值(也可根据电压信号值来判定)如下图:

       第三步,烙铁头的选择,以原装245、210为基准点,对国产烙铁头在设定温度的表现,来初步判定烙铁头质量,如下图:

       最后的的准备工作,在充电器C口上插上USB监测器:

楼主:
简易测试结果

        根据前述搭建平台可知,快克191AD测温仪误差较大,所以选择了白光BK191测温仪作为主温度测试仪。而且已知,BK191测温仪比小台表K偶高了约0.5℃,据此将以JBC245939和210007作为烙铁头参照实物体进行对比,设定焊笔初始温度为300℃,如下:

       首先,进行245烙铁头的对比测试:

       № 1:原装JBC245939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85℃(K偶显示282.09有滞后),误差约15℃:

      № 2:国产C245-789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85℃,误差约15℃:

      № 3:国产TIGRIS 245939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93℃,误差约7℃:

     № 4:国产YK245939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98℃,误差约2℃:

       上述测试结果分析:原装245烙铁头与设定温度有温差属于正常现象,焊笔未作任何补偿与匹配,2号飞鹰789也是同样原因;TIGRIS、YK都针对焊笔这类型便携型作过一定匹配,特别是YK的烙铁头是吸收了焊笔开发者的建议。

      再者,进行210烙铁头的对比测试:

      № 1:原装JBC210007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86℃(K偶显示288.13有滞后),误差约14℃:

     № 2:国产TIGRIS C210-018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83℃,误差约17℃:

     № 3:国产YK 210018P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99℃,误差约1℃:

     № 4:国产YK210033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309℃,误差约+9℃:

      № 5:国产YCS210018测试结果,设定300℃,实测260℃,误差约39℃:

上述测试结果分析:

    原装210烙铁头与设定温度有温差属于正常现象,焊笔未作任何补偿与匹配,与245烙铁头测试同样的原因。

    2号TIGRIS出现温差也是未匹配,但做工、耐磨度与原装相关不大。

    3号、4号YK都针对焊笔这类型便携型作过一定匹配,4号焊接刀面比3号要小、更薄,出现过冲现象,也是在回温上有所取舍。

    5号买了很长时间,好像是在抖音上买的,一直未使用过,拿出来与其它国产对比有些吃亏,相信经过补偿与匹配,温度误差会进一步缩小。

        总结,这次测试只是偶然发起,主要是为了匹配自己手中的焊笔和便携式焊台使用,并未很严谨对各个烙铁头的回温曲线进行比较,只是简单对开机设定温度进行对比,那怕原装烙铁头也存在误差较大现象,因此不存在拉低或抬高之嫌疑,也未收到厂家的“好处”给其做软广告。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

       待自己空闲下来,认真设计、搭建比较完善的测试平台,将使用原装JBC与WOKA、HOWK、UN、长乐等DIY焊台同台比较,也会尽量采用同规格型号烙铁头进行横向对比,在0℃、100℃金属温度槽的测试环境下,同步绘制烙铁头回温曲线进行纵向比较。

补充一点:上图中的小台表,可以替换成手持万用表,如手持表没有温度档,使用mV档会更精准。

网友:
占楼围观,射前留名

网友A:
20v 245也只能90W吧?

网友B:
烙铁头要校准,烙铁头的校准工具要较准,校准烙铁头工具的工具更加要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要校准,烙铁头的校准工具要较准,校准烙铁头工具的工具更加要校准 ...

校准校准烙铁头工具的工具的工具更加要校准

网友:
赶上直播了,mark等更新后继续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 245也只能90W吧?

如果支持联想C135,也就是MBP非标,可以拉到满20V6A=12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要校准,烙铁头的校准工具要较准,校准烙铁头工具的工具更加要校准 ...

这个小台表监测到K偶值是准的,毕竟小台表已经与FLUKE5560对比、校准过。

只不过为了追求精度,小台表牺牲了速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校准烙铁头工具的工具的工具更加要校准

更加精准的温度测试仪并不是没有,是因搭建环境麻烦,主要是因为一般人不大能复现测试环境。

如果说,需要监测温度变化,我完全可以通过小台表上位机进行长达10分钟以上的多点、多时段采集。

网友D:
所以用不同头子都得校准温度。原装白光头子校准后误差还是可接受的

网友:
专业的玩家了

网友:
刚我也测了下白光933,330度的温度钮,B头和5C头差8度左右。。。

网友:
图文并茂测试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E:
建议用国标63/37锡丝 测一下183度  好多这种热电偶本身就是有偏差的。

网友F:
楼主颇具工匠精神,值得称赞!
太深的技术探索帖子估计很少坛友会感兴趣,远不如薅羊毛白嫖之类帖子受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用不同头子都得校准温度。原装白光头子校准后误差还是可接受的

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焊笔、烙铁头都是全新的; 还特地拿了两只使用很长时间的原装烙铁头作为基准点。

也没有对每支烙铁头检测电阻值,就是为了公平、公平、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国标63/37锡丝 测一下183度  好多这种热电偶本身就是有偏差的。

我是采用喜星40/60锡丝, 每次先将锡熔到测温点上,再熔锡到烙铁头,最后再待测温点上锡完全化开,抓取温度值。

自己的小台表上温度测量精度是有保障的,虽然说50PLC采样率有些慢,但滞后情况肉眼还是可以观察,如果使用上位机进行采集,可能会直观体现烙铁头小幅度回温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颇具工匠精神,值得称赞!
太深的技术探索帖子估计很少坛友会感兴趣,远不如薅羊毛白嫖之类帖子受欢迎{ ...

感谢二师兄的大实话

我拿出这个测试结果,一是为了大家购买国产JBC烙铁头不踩坑;二是让大家也能复现测试方法。

如果将与测温仪联接的小台表换成四位半的手持万用表也一样;我是为了好拍照才用的小台表对比参照,不过因为采样速率原因手持表会跳得很快,很难捕获正常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