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脚底氛围灯

楼主:
5年前买的那时还没有车,当时就想买来晚上当普通灯光用冰蓝色挺好看的,这不现在就用上了晚上装车里去

网友A:
鬼火少年,灯珠换成RBG自变色的更炫

网友:
记得有一段时间各式摩托车、小卧车有这样的装饰,流行过一阵

网友B:
车内氛围灯太亮了不好。影响驾驶视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火少年,灯珠换成RBG自变色的更炫

RGB不行闹眼睛,我喜欢简单的小奢华

网友:
光污染。。。什么内存、键盘、CPU风扇都整,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人喜欢。。。

网友C:
车内太亮影响车外的视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RGB不行闹眼睛,我喜欢简单的小奢华

楼主你个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内氛围灯太亮了不好。影响驾驶视野

你想多了,这个只是脚底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内太亮影响车外的视线

这种灯光是往下照,照不到仪表盘对视野没影响,安装好了会发帖期待效果吧

网友D:
不会是为了用上这盏等才买的车吧?

网友:
5年前买的,准备的挺早的。

网友:
5050贴片,低功率灯珠发热低。

网友:
搞根幻彩灯条和控制器,可以设置各种显示方法,炫上天

网友:
我也买过,后来安装方式不好,导致光线不均匀,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为了用上这盏等才买的车吧?

不至于,为了不浪费驾驶证练练手

网友:
鬼火少年不错

网友:
额,不亮,称之为氛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