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编轮,记录一下

楼主(2025-06-05):
700*23c的轮毂,捷安特的车fcr3100,28孔的轮毂真不好找,吐槽一下。。。

原来的轮毂

辐条一正一反顺序排列

大意了,买错了,以为28孔的轮毂都是一样的,没想到,还有两孔1组,间距不同的。。。

走过的弯路

期间辐条帽多次掉入轮毂内,浪费了不少时间,研究了一会,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先找一根辐条反向安装辐条帽

然后再这样安装,速度快了很多,还好操作。

昨晚差不多搞了两个小时,终于都装好了,请大神点评一下,这样编对不对。

今晚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调圈,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奇技淫巧,分享一下,让我少走点弯路,专业工具都没有,只有一个辐条扳手,所以使用的工具越普通越好。

网友:
大神级别的操作了。。。。。。

网友:
需要个支架

网友:
调轮是一个技术活啊

网友:
感觉 还没上紧啊,辐条还是弯的。
几十年没搞过了,但是总感觉另一面的错了,具体怎么错的已经不记得怎么操作了。
你上紧螺丝,应该会出现钢丝顶出来,容易破胎。

网友:
这边建议应用钞能力

网友A:
看这两根应该不会同一方向的,建议真如楼上说的,发挥钞能力,否则断钢丝,破胎,都可能出现。
搞这个不是看看就能搞像的,小时候同一街上另一家修车的,修了多年,这个还是搞不好,碰到修这个,就让人家到我老头子那边来修。

网友B:
如果没有调圈台,应该不好弄的。我车子后轮断4根了,手上也有备件,一直没下手就是因为自己调不好了怕拢。

网友:
这是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两根应该不会同一方向的,建议真如楼上说的,发挥钞能力,否则断钢丝,破胎,都可能出现。
搞这个不是 ...

好眼力,现在1组中有1根松1根紧

网友C:
早年自行车凭票供应,我朋友刚毕业上班10多里路,需要自行车但是弄不着票,我就帮他买零件组装,其中就要编2个轮子辐条和平圈,当时的原则就是把气嘴排到辐条“大”空处,避免打气时操作空间狭窄~因此第一个轮子返工了一次~楼主这个轮子辐条稀疏,没有气嘴空间问题,只是照片上没看出来轮廓上条位是否“跳”一个孔位“如图”,不然的话轮圈处的条头会有半数突出。

至于“平圈”就是先把每根幅条都拧紧并且条露出部分相同,之后上到前叉上(后轮也要先在前叉上平圈),同时在前叉的轮圈处固定一根螺钉a,螺钉尖端贴近车圈,转动车轮,反复“松”“紧”条帽,直到螺钉尖端都贴近转动的轮圈b(见图),又不碰到就大功告成了。

网友:
大神搞的,慢慢弄,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年自行车凭票供应,我朋友刚毕业上班10多里路,需要自行车但是弄不着票,我就帮他买零件组装,其中就要编 ...

感谢分享,昨晚试了下,这个非匀孔的二编,三编都不行,网上也找不到教程,只能退货了

网友D:
这个最好去专卖店,自己不好搞,
就算你买个调圈台,十年八年用不了一次,也是吃灰。
调圈台的原理不复杂,需要一个专用扳手紧辐条帽,
需要调节的是左右不偏心。
另外感觉你的辐条没编好,估计怎么调整,也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好去专卖店,自己不好搞,
就算你买个调圈台,十年八年用不了一次,也是吃灰。
调圈台的原理不复杂, ...

是的,轮毂买错了,已经退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调圈台,应该不好弄的。我车子后轮断4根了,手上也有备件,一直没下手就是因为自己调不好了怕拢。
...

不换 继续骑 圈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换 继续骑 圈就变形了

换了,去的车店。更换辐条还是挺麻烦的事,需要拆轮、扒胎、飞轮,刹车盘,统统拆掉,辐条没个钱,手工费一大项

网友:
自行车辐条似乎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年自行车凭票供应,我朋友刚毕业上班10多里路,需要自行车但是弄不着票,我就帮他买零件组装,其中就要编 ...

是跳孔的,昨天新的轮圈已经到,已经编完,今晚调圈

网友:
前不久换轮圈自己编了一只。先比照旧的把辐条安装好。然后用尺子测量每根辐条到花鼓的距离,调到等距,然后倒立车架侧边用根铁丝固定,铁丝头部指轮圈处,转动轮圈调整辐条做到轮圈侧面和圆周和铁丝尖等距即可。要慢调,不要下手太狠,不然进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