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乾坤大挪移法修复小天才Z8无识别电话卡

楼主(2025-06-05):
小外甥的小天才手表Z8,说不能识别电话卡了,说是搞断了一个针,而且装电话卡那个盖子也说很松了,到手一看,果然是这两样问题,针开始说还在,结果 找不到,然后那盖子应该是撬太多次了边沿已经崩了,卡不住外壳了。只能网上买来换,万能的淘宝果然 有盖子买,马上下单了。然后搜索了对应的SIM针座,,也不贵,但整体换有点麻烦,于是查了一下SIM卡的定义,有一脚是空的,可以把空的脚移动到这个已经断的针脚上,于是就有以下的改造。但开始前和操作中忘记了拍照 ,只能给大家看看改完的图片了。

Z8,听说还挺贵的

看到原装SIM盖子卡不紧了,边沿被顶起,SIM卡接触不到。

  Nano SIM卡座引脚定义:
#1pin:Vcc
#2pin:RST
#3pin:CLK
#5pin:GND
#6pin:Vpp
#7pin:I/O
从上图中我这里原来断的是2PIN,是RST,应该是复位信号,然后6PIN是编程电压,可以空脚的,于是我就用水口剪小心把6PIN的脚夹下来了,再用C245的小刀头小心焊到2PIN的脚上,操作过程没有记录,就是用针筒助焊膏加了下点助焊膏,再小刀头小心上锡,用镊子夹着脚焊到2PIN脚上,一次成功,但感觉有一点点歪,不过实测没问题,SIM成功识别,可以打出电话了。总的来说,工具好用,还是省事,因为这次是不拆表的操作,C245的刀头还是大了点,这种操作如用C210的头就更适合,但我210的手柄还没装好,只好用245小刀头凑合一下。

特写,感觉很完美,刚焊完才想起拍的照片,所以夹针和搬针前的都没拍到

棉签点洗板水洗一下,干净好多

后面的这个SIM盖子网上买的5块多的,到了,直接换上很合适,就是没LOGO了

至此乾坤大挪移法完美修复,下次可以备个SIM座,如果再断就换座算了

网友A:
盖子为什么多次撬开呢?打上胶水就好了啊

网友:
把sim卡焊上针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为什么多次撬开呢?打上胶水就好了啊

不知道又不是我用的,可能换卡吧,上胶水下次就麻烦了,还如买个新盖子

网友:
居然能搞断针。。。。

网友:
外甥其实想要新的小天才。

网友:
女儿用的也是Z8,23年买的时候1668

网友:
真贵,俺家娃用的是好记星,前阵子不小心摔破屏幕了,售后给免费换了新屏幕,只出了邮寄费

网友:
这针脚还能嫁接牛啊

网友:
这手艺不错,再断直接飞线

网友:
高手,手艺好!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又不是我用的,可能换卡吧,上胶水下次就麻烦了,还如买个新盖子 ...

打胶水不让小孩子随便去拆,经常拆装防水性能就破坏了。而且手表的卡不是随便换的吧,装上卡之后都不要拆了

网友:
现在的小孩装备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胶水不让小孩子随便去拆,经常拆装防水性能就破坏了。而且手表的卡不是随便换的吧,装上卡之后都不要拆 ...

有道理,只是不是我家用的,我就不好上胶水了,到时还要找我除胶,所换盖子是最优解了。

网友:
再次还可以飞线

网友:
这卡槽很独特

网友:
整整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