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Pad Air A1474开不了机,参考Sean大婶的帖子拆机维修,无奈水平太菜,失败了

楼主(2025-06-09):
老机机了,因WIFI经常断线,闲置多年,现在翻出来开不了机也充不了电
得空就想折腾折腾,在论坛上搜到@sean 大婶的维修帖,先全部学习一偏

外面没法搞,只能拆开看了

照例拆前先上外观
正面

背面

激光打码

充电就一直显示10几mA

电吹风吹,再用撬片等,艰难揭开面上的触屏

触屏信息

底部的主键

顶上摄像头保护片,防尘泡棉撕裂了

特别要注意边上触屏的排线,拆机不小心容易划断
主板上WiFi模块估计有虚焊,外部加热后,WiFi能恢复,听说是通病

屏背面的信息

移除屏之后,其他零部件都在铝背壳上了

电池信息

主板主要部分

软排线集中的一侧

前摄和光感

后摄

3.5耳机插座,上面芯片不知道是干嘛的

底部的闪电插座及喇叭等

左右两侧的条形磁铁,颜色还不同

主板连接电池的接口,少见的硬连接,螺丝拆了也搞不动

只能扒开电池保护板上的胶带,露出电芯电极

电芯的电压明显低,应该是欠压保护不输出,但充电应该可以才对

好吧,先给电芯补电

补得差不多,不出意外还是不能开机
继续拆,把主板屏蔽罩揭开

苹果的A7 CPU

海力士的闪存

电源管理电路

研析S大婶的众多帖子后,高度怀疑是这颗 NXP的USB充电芯片挂了,据说这也是通病

花几个大洋,撸了两片据说是全新的1610A1

先粘胶带保护一下主板其他部位

热风枪的温度越调越高,费很大的劲才拆下原芯片

加焊膏,焊新撸的芯片

又是一顿吹,搞得胶带糊了、板子冒烟了,但芯片根本焊不上去

唉!相当悲催呀!水平太菜、眼睛也不好使,暂时放弃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A:
你竟然用美纹胶带?PAD的PCB要交待了吧。至少也要用个铝箔胶带吧

网友:
这焊工,真不敢恭维啊。还得多练

网友:
这个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我有个同款,孩子用烧坏的充电头充电,应该是把USB管理芯片烧了,充电没反应,连电脑也没反应。把电池耗光电量就开不了机了,大致问了下维修费用,感觉有点不值得了。另外有个7手机,也是差不多问题,不能连电脑,但是可以关机充电(冲的很慢,手机也会发热),感觉也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网友:
要用高温胶带封位的,你用美纹纸,那不烧就怪了
搞这个东西,工具一定要齐全,什么吸锡铜带啊,助焊膏啊,高温胶带啊,热风枪加小头热风枪嘴啊.这些一定要齐.
另外,看到你芯片焊下来后的主板,应该是有搞断点了,有些点已经没有锡看到下面的脚啦.

网友:
圆首你就是干烧烤的

网友:
我也不会搞BGA,总是不成功。我还有个BGA机器呢,以前搞过几次南桥都失败了

网友:
水果的确不好搞

网友:
怎么不用高温胶带?

网友B:
楼主不会没把主板拆下来就在机器里吹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没把主板拆下来就在机器里吹焊吧?

看样子是这样

网友:
牛逼哦,这也敢拆

网友:
这次圆首烧的火候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这样

我吹个小板子的芯片都拿出来吹的,不然根本吹不下来,可能我的风枪太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用美纹胶带?PAD的PCB要交待了吧。至少也要用个铝箔胶带吧

暂时没用,将就顶一下

网友:
元首也有翻车的时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用,将就顶一下

可惜了,修好降级到10.3.3用来刷剧还是很不错

网友:
俺也没有那水平换这芯片,一吹就废

网友:
焊盘掉点了啊。。火候 没掌握好就着急翘芯片了。。
下次耐心点,等肉流油了再撒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