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能M118A直流高压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5-06-05):
安能M118A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自己不是高端电子爱好者,所以一个普通表凑合着用,平常偶尔修修电源啥的。有一天这个表出个问题,就是电阻、二极管档有点发飘,不咋归零,所以就拆开自己瞎搞了一下,把基准电压的0.1uf电容换了,就好了。过了一个多月,拿出来用发现直流380V电压测出来总是400多V,往上飘,很不准,又拆了修,发现参与分压的10m电阻和10k电阻都是比较准的,分别是4.97M、4.95M,10.01K,自己也换了两个保护三极管,还是不行,还是飘。现在不知道咋办了,他这种情况是分压的问题还是纹波干扰的问题?以前好像没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有什么办法维修或者改造吗?

楼主:
还有,这个表是真有效值的吗?我感觉不像啊。

网友A:
如果你确定dc380v是准的,那么可以试试把输入的10MΩ换了再校准一遍,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dc380v是准的,那么可以试试把输入的10MΩ换了再校准一遍,看看有没有改善 ...

是准的,用了好的万用表测过,几个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dc380v是准的,那么可以试试把输入的10MΩ换了再校准一遍,看看有没有改善 ...

10M电阻我也拆下来测了,测得值如上述。

网友:
什么是准,通常普通万用表精度在1%左右,也对应常规电阻精度,芯片只有一个实际AD转换的量程。
发现两个数字不一样,相差+5%,那么至少有一个在同一标准下是不准的(默认高压源内阻在0.1M以内,保证-1%误差),可以给出设备图片、设备380V的表头或者内部分压电阻阻值以排除设备表头故障可能性,如果有排阻可以使用排阻手动分压测量,在低量程读数判断量程之间的比例系数,或者借助第三块表判断(分压电阻你是用什么表测试的,如何保证10M和1K精度呢?)。
如果交流波形有纹波或者尖峰,真有效值的表(dtm0660)会比普通表头更准,读数更高一些形成差异,不适用于直流情形;相反直流档位会抑制工频交流信号。

楼主:
我只是想问一下论坛有没有会维修的。。。

网友:
安能118啊,早卖了。全自动表不可靠

网友B:
也许是天气原因,表受潮了,绝缘下降造成。你先把表打开后盖放密封容器内,放几百克硅胶吸吸潮,过几天再拿出来试试看是否有改善,不要发现一点问题就换这个调那个的,你换上的东西也许就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M电阻我也拆下来测了,测得值如上述。

我知道你测过了,但我说的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的,用了好的万用表测过,几个都没问题。

安能M118A买回用了多久,故障了可以找售后,自动表方案不了解,搜了才知道电阻档用的固态继电器MOS管,需要对档位切换逻辑做判断,确定芯片工作正常与否。
很可能是芯片附近故障导致10k分压电阻+引脚引线电阻+多路复用器导阻偏高,查查10k电阻焊盘到芯片引脚阻值以及固定600V量程时,单独测量10k焊盘与10M焊盘之间或10k对地是否为400-500欧,或者输入80V,测量相关电阻焊盘或芯片引脚的电压,看看是不是10M:10k的1000倍关系有没有意料之外的压差。是与不是,都扔了买个好的耐用的。也只有焊盘腐蚀开路有维修价值。

不要对廉价产品可靠性或寿命有不切实际幻想,哪天测强电全部显示0你信哪个表,算清楚时间投入与产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问一下论坛有没有会维修的。。。

你准备给他多少维修费检测费呢:)
也不是热门的高价值表,维修经验没有价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表是真有效值的吗?我感觉不像啊。

谁说你测380V电压测出来就要显示380V?哪你测测家里220V电压是不是也显示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你测380V电压测出来就要显示380V?哪你测测家里220V电压是不是也显示220V? ...

这个真有效值跟测直流电压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测过了,但我说的是换一个试试。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天气原因,表受潮了,绝缘下降造成。你先把表打开后盖放密封容器内,放几百克硅胶吸吸潮,过几天再拿 ...

我去试试。

楼主:
感觉真有效值不是真有效值好像是分析波形吧,跟直流有影响吗?搞不懂,有杂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真有效值不是真有效值好像是分析波形吧,跟直流有影响吗?搞不懂,有杂波? ...

常见万用表真有效值只对交流档有作用,平时220V、380V都是工频交流电压的有效值,允许-10~+7%的偏差。

但是直流电压也有真有效值,需要万用表支持AC+DC功能。

对于脉动直流电压或者有尖峰的交流电压,应该使用peak或fast max min模式捕捉最大的相地瞬时电压以排除触电风险(使用真有效值的表测量调功器输出,峰值可能远大于显示的有效值,此时有效值只是一个周期内的平方平均,代表加热丝在周期内的平均发热量)

现在说的真有效值或者有效值都是平方平均(RMS),适合需要测量加热功率设备输出端或者占空比的场景,另外算数平均已不多见。

这表直接12块包邮挂咸鱼即可,买一块贵的靠谱的安心干活多学点别的技术就行,仪表维修困难重重,应该依靠售后反馈设计和品控,实现产品质量提升闭环,个人维修百元表意义不大。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免费有免费的坑。

好歹给出测量时的照片以及内部拆解高清图,小众产品难有现成的公开技术支持,甚至有些厂家早已掌握失效概率和浴盆曲线并想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