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讨论:台湾制造商参与扩容卡的造假环节吗?

楼主(2025-06-05):
2025年电商618购物节,淘工厂销售的TF卡,如下图

这批是台湾工厂2015年第5周生产,下图是第6周生产

考虑到改成扩容卡的效率,包括LOGO的印刷成本,台商在制造期间就把扩容固件写好,是最高效的

这卡的品质一般,经过测试发现,USB2.0读卡器足够了,下面是USB3.0读卡器测试速度

我估计台湾民间28纳米工艺可能很普及,过剩产能闲置也是闲着,低品质内存卡就诞生了

制造USB2.0速度的内存卡,不违法,但制造扩容卡,台湾法律不严惩吗?

有谁懂,如果是深圳制假商人写扩容固件容易吗?

网友A:
这锅,上游不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锅,上游不背吧

嗯,你代表正方的观点

网友:
就算这卡真是台产,人家标的也是MX8G

网友B:
这有啥?WW还制造带炸药的BB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WW还制造带炸药的BB机呢。

知道了,貌似也是合理判断,你代表反方

楼主:
我从MM8GAX8T2F清晰表明这是8G卡分析,扩容卡这锅大概率不该台湾制造商来背

网友C:
二次封装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次封装商的问题

大佬来了

什么叫二次封装商?

这个验明正身8G原始容量的信息是台湾制造环节激光打印的吗?

二次封装环节做哪些工作,卡正面的logo丝印?同时完成写入扩容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来了

什么叫二次封装商?

激光标是可以自己打的,但是产地一直都存疑,国内能做TF封装的有好几个,如果他非要蹭TW的话我只能确定里面的NAND是TW产的,至于TF主控和封装肯定不是人家做的

网友:
只要有利润,奸商哪儿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激光标是可以自己打的,但是产地一直都存疑,国内能做TF封装的有好几个,如果他非要蹭TW的话我只能确定里 ...

镇上也能生产这种小容量存储的晶圆吧?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标是可以自己打的,但是产地一直都存疑,国内能做TF封装的有好几个,如果他非要蹭TW的话我只能确定里 ...

大佬,如果激光标是广东制作扩容卡商人打的,干嘛不打个16G内容与正面丝印相符呢?

我又拍了一个32G的卡,有人说大概率也是8G卡扩容的,因为都用8G卡省事儿

我对此有异议,淘工厂还卖1T卡,假如也是8G扩容而来

拷贝一旦大于8G就漏馅了,你怎么判断,大容量是否用大容量卡扩容?

网友:
嬉皮油换盖没忘吧

网友E:
盲猜这个厂有代工过闪迪的TF卡

网友F:
AX建荣主控,可扩容
8T2F应该代指是HY的H27UCG8T2F,16nm MLC,单颗8G

楼主:
引用 网友F:
AX建荣主控,可扩容
8T2F应该代指是HY的H27UCG8T2F,16nm MLC,单颗8G

专家来了,欢迎欢迎,感谢

既然您都知道主控了,能与制作扩容盘的商家对抗一下吗?如何能恢复最初的容量?

网友:
这都是二次回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盲猜这个厂有代工过闪迪的TF卡

这脑洞开的很大,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镇上也能生产这种小容量存储的晶圆吧?

能,但是多数是降容,比如这个NAND可能是16G但是坏了一半所以当8G卖,结果被人清除了标记的坏快又当16G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