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 AI8051U如何仿真?

楼主(2025-06-05):
许老师电桥程序有问题,上电数字乱跳不测量,想仿真一下看看程序的执行过程,用串口CH340连一点debug就报错然后蓝屏,不知道有坛友有AI8051U的仿真经验吗?到底要怎么弄才能debug啊?

网友:
仿真不光Keil 要设置,AIapp-ISP也要联机设置好,你stc如果没有用340转串口,直接联机的要选USB仿真。

楼主:
不行,看来得研究一下用单片机自带的USB功能仿真了,貌似找个USB公头+两个22欧电阻就很容易制作一个接口板子:

网友:
你换51型号了?

网友:
这有详细的STC仿真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693-1-1.html

楼主:
换目前STC最强的单片机,毕竟现在有更好的型号的情况下还用落后的老单片机做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
到隔壁论坛,应该可以得到很完整的答案

网友:
焊接好的电路板有多的吗?寄过来,我来配合你调试改代码。可以的话,私信我。

网友A:
焊接好的电路板有多的吗?寄过来,我来配合你调试改代码。

网友:
仿真的问题,但凡看过其数据手册就发现有详细的说明。

(169)

网友B:
一直关注楼主的LCR电桥的制作,如果只想做一个电桥的话建议再等等,STC的梁工早有了移植这版代码的计划只是不知道啥时候动手而已,如果他弄好了再仿制就绕过了程序调试的坑同时也有了解惑答疑的专业渠道。
如果楼主想借此制作深入单片机的编程学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直接移植、调试这段完整代码对于新手而言真的够难的,我的建议是化整为零的弄或许事半功倍,比如,先明明白白的把自己的LCD屏驱动起来,先做到可以在屏上任意位置显示任意字符,而后再根据单片机手册来实验、熟悉PWM、ADC以及EEPROW的相关程序,弄好了这些功能代码再移植工程就水到渠成了,屏幕显示弄好了可以弄一个数字显示函数在屏幕的某个空白位置显示一个数字,在程序运行的不同位置的代码附近放置这个显示语句,如果程序运行正常时就依次显示0,1,2**,程序卡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这是我自己习惯的方法,感觉比设置串口提示输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关注楼主的LCR电桥的制作,如果只想做一个电桥的话建议再等等,STC的梁工早有了移植这版代码的计划只是 ...

梁工那个估计不会有了吧,自己研究还能顺便学到东西,有问题一点一点解决,都解决了也就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好的电路板有多的吗?寄过来,我来配合你调试改代码。

焊接好的电路板有多的吗?寄过来,我来配合你调试改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好的电路板有多的吗?寄过来,我来配合你调试改代码。

焊接好的电路板有多的吗?寄过来,我来配合你调试改代码。

+1

网友:
SWD调试应该好点

网友:
做的真心不错,看得我都想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