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OPPO X17K升级失败求助 飞利浦PNX0101方案

楼主(2025-06-05):
机器原本是好的,固件是从网上下载的6.069,论坛下载了MultiDFU升级,刷到100%后提示失败。

我怀疑是工具原因,又从网上下载同样采用PNX0101的歌美T5刷机包,里面的工具是DFUAPP V2.0,用该工具的时候,之前MultiDFU那边装的驱动无法识别,也是卸载后从DFUAPP V2.0刷机工具里装的驱动才识别,点升级后进度条读完也是显示失败。

因为这个DFUAPP V2.0工具跟PNX0102方案的魅族E3一样,所以我又找了一台E3试刷了一下,成功刷机!
我想会不会是下载的OPPO X17K固件有问题,于是又在网上下载了5.155、6.106等版本固件进行刷机,均失败。
因为这个接口是老的4P接口,如艾利和IFP-100系列的接线就跟其它mp3的不一样,所有怀疑是数据线问题,于是找了另外几条数据线,其中一条是艾利和IFP-100系列的,插上显示无法识别硬件设备,其它的数据线故障依旧。
我又换了一台winXP系统电脑,故障还是依旧。
这些mp3虽然没几人玩了,但是承载着太多年少时的记忆。
不知哪位大佬还有对这方案维修的经验与记忆?!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数据线是不是都通,另外有没有可能是鸡鸡本身就是坏的?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网友:
你都用了XP来刷了,也没啥别的建议给你了。我之前刷过其他芯片的很老的设备,怎么刷都不行,最后在XP系统下刷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数据线是不是都通,另外有没有可能是鸡鸡本身就是坏的?

机器确定没问题,其中一台X17k刷机出现这个问题,我以为是机器问题,所有我又把另一台正常的X17k再刷,结果也成这个样了!后来以为X17k固件有问题,所有又把同样采用PNX0101芯片的X15刷了X15的固件,也成这样了

楼主:
高手都退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