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RVV拖链高柔电缆 柔性信号控制电缆。一点都不贵。

楼主:
1,业余DIY的人,确实接触产业产品比较少。

2,往往是听人家说什么,就去用什么,特别是各种电缆,前面我发帖讨论了下,,,8成人,只知道硅胶线。。。哈哈

3,斗胆买了9米,0.3平方毫米  才10元的TRVV电缆,准备做个长的USB两芯充电线,2米,不要有什么压降,2A。

4,电缆不错,可以做各种电源线,超级软。我买的是0.3平方毫米的,如果接几个灯,接几个小电机,几百瓦没有问题。

5,主要是为了高柔,耐摩擦。真是相当柔软!!!!!!!

楼主:
trvv是什么电缆?trvv与trvvp电缆区别在哪里? - 电缆宝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5459819

trvv电缆是高柔性拖链电缆,用于移动设备,机器人和数控设备等行业;下面电缆宝小编就来介绍下trvv是什么电缆?trvv与trvvp电缆的区别。

一、trvv是什么电缆?
TRVV电缆是高柔性拖链电缆,连接与控制用柔性拖链电缆,广泛用于干燥或潮湿的室内,往复自由弯曲移动无强制拉力的拖链系统中,如机床加工设备、物流输送系统、港口机械、成套设备安装工程。
trvv电缆是什么材质的?
电缆结构:多股铜丝或镀锡铜丝束绞导体;聚氯乙烯低烟无卤交联聚乙烯丁氰聚氯乙烯聚氨酯及特种复合物护套等。
技术参数:温度范围:-40℃-+80℃
弯曲半径:7.5×电缆外径
工作电压:300V/500V
二、trvv电缆型号
trvv电缆是什么意思及trvv电缆代号含义:
T--电缆类别代表拖链电缆
R--软电缆
V--聚氯乙烯(PVC)绝缘
V--聚氯乙烯(PVC)护套
S--S代表双绞型
P--铜丝编织屏蔽
trvvp电缆组成由多根软铜丝绞合,包上聚氯乙烯绝缘层,构成“线芯”,多根线芯再绞合成“电缆芯”,然后用铜丝编织包裹起来,最外皮再包聚氯乙烯外护套。
三、trvv拖链电缆标准
TRVV拖链电缆非屏蔽执行标准:GB/T5023.5-2008《额定电压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5部分 软电缆(软线)》其他类型拖链电缆执行该电缆种类的国家标准,例如屏蔽电缆执行屏蔽电缆型号相关国家标准。
四、trvv与trvvp电缆区别
1、TRVV表示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柔性拖链电缆。TRVVP表示铜芯导体,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网编织屏蔽柔性拖链电缆。通常是采用镀锡铜丝编织而成,或者是采用铝箔覆盖减少外界的信号干扰。
2、TRVVP与TRVV都是柔性拖链电缆,TRVV为非屏蔽电缆,而TRVVP为屏蔽电缆。屏蔽层的作用是将电磁场噪声源与敏感设备隔离,切断噪声源的传播路径。

网友:
我现在的充电线都是用trvv做的,一般的1.5-2米,笔记本充电线做了根2.5米的,特别好用

楼主:
普通的护套线,都是RVV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网上的,,护套都是超级垃圾回收料的的塑料外皮,硬的能当铁丝。。。人家都是假定你买了穿墙,永远不动的。

从4个方面讲述了拖链电缆TRVV与普通护套线RVV的区别,TRVV电缆适用于RVV电缆的范围,但RVV却不能用于TRVV应用环境,因此,当电缆处于运动状态时必须选用高柔性拖链电缆TRVV而不是RVV软护套线。

网友:
另外,用淘宝签到红包买,可能只要几分钱一米,可以3个一起下单,3米一起发货,正好做2根1.5米的线。

楼主:
普通两芯  三芯 的护套线,都是RVV的。。。相当部分,特别是网上的,,护套都是超级垃圾回收料的的塑料外皮,硬的能当铁丝。。。人家都是假定你买了穿墙,永远不动的。

以前贪便宜买过10米,  0.5平方的。外皮也不是很硬。

有10米 0.3平方的RVV线,是线下临时买的,外皮真是超级硬

网友:
不错,关键还是线要达标。

网友:
买那种短线的拖线电缆。
软,不怕冷,耐折。
还不贵。

网友:
TRVV也是用4X0.2做的数据线  硅胶的太贵了 这个实在

网友A:
买过,特软,做万用表线特别好用。

网友:
楼主分享给大家新线材,估计会刮一阵风。

楼主:
TRVV主要和RVV做对比
特点一:贵,比RVV贵多了,好几倍的价格????  贵20%!!!!!!!
特点二:材质不同,TRVV的单根铜丝一般都是0.08/0.10/0.12、RVV的铜丝一般都是0.15/0.20/0.26;TRVV一般护套料都是用的抗撕裂的改性PVC,RVV就是用的普通聚氯乙烯塑料
特点三:性能用途不同,TRVV一般用在要高频移动的场所,比如:坦克拖链、行车滑轮、伸缩门等需要来回移动的地方;RVV主要是固定安装后,很少移动的地方,类似:路灯的电路线、监控安防、工业厂房里面顶棚的灯光线缆等
其他的吧,使用温度、耐磨、耐油啥的,都是因为材料不一样导致的,具体的还是根据用途来选择,毕竟价格贵那么多,不是开玩笑哒

楼主:
买了9米,恒工电工的

网友:
这是信号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特软,做万用表线特别好用。

做万用表笔可以,做烙铁电源线还是用硅胶的好,至少耐热性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小心使用是不错嘀,软的怕磨怕尖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万用表笔可以,做烙铁电源线还是用硅胶的好,至少耐热性不是一个级别的。 ...

哦,有没有带护套皮的,,硅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有没有带护套皮的,,硅胶线??

这些不都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