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手工清理能联网的美的智能电磁炉面板积碳

楼主(2025-06-05):
闲鱼上买的二手能联网的小功率也能连续加热的电磁炉,面板积碳严重,看着很不舒服,试着用指甲清理,结果可行,经过一周间隙性清理,今天终于把积碳清理完了,看上去舒服多了。

网友A:
什么??那么高科技了吗现在,电磁炉都搞联网了,建议楼主拆开瞧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那么高科技了吗现在,电磁炉都搞联网了,建议楼主拆开瞧瞧, ...

+1,不知道这些玩意都联网干啥...

二○二五年六月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那么高科技了吗现在,电磁炉都搞联网了,建议楼主拆开瞧瞧, ...

里面也就加了个wifi模块,可根据app里的菜单自动控制烹调

网友:
清理的相当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这些玩意都联网干啥...

给不会烹调的人用的, 我主要用它的精确恒温功能。淘宝有卖的,要79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这些玩意都联网干啥...

看美的的介绍

网友:
      家里有个和这差不多的电磁炉,好处是测温探头可以测锅底温度,不过测不准,结构决定的,热接触不太好,为啥不做红外感应那种锅底测温,红外器件怕辐射?

网友:
清理电磁炉面板,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毅力的工作。

网友:
这种就是油泥灰,有粘性,热水对点火碱水戴个皮手套擦。。。。

网友:
一体触摸面板?钢丝球干活

网友:
钢丝刷即可

网友:
这玩意联网干啥,远程吃吗?

网友:
不知道搞这么多联网的东西干什么?

网友:
过程应该挺解压

楼主:
你用钢丝刷刷过吗?会损伤面板吗?

网友C:
中间那个金属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个金属是干什么的

应该是测温探头吧。

网友D:
不拆了看看

楼主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了看看

楼主多少收的

要用暂时不拆,77元收的加3元交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