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分配器直接连耳机,为何会有爆音?

楼主(2025-06-05):
接个1.5米延长线,再接耳机,就没有爆音了,
为何会这样?

网友:
拆开看看才知道把

网友:
延长线电阻的问题,

网友A:
阻抗不匹配,监听耳机要用600欧以上的!普通不超100欧的会因为阻抗低超功率!

网友:
用过一个     HDMI的  分配器  ,   颜色  明显   失真

网友:
阻抗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不匹配,监听耳机要用600欧以上的!普通不超100欧的会因为阻抗低超功率! ...

普通电脑耳机一般阻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