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luke IR189 USB数据线如何自制?

楼主(2025-06-06):
如题。

看网上有人分享这个USB数据线自制的。基本上就是FTDI+红外传感器将福禄克信息通过串口UART传送到电脑。
原价购买太贵了,过于溢价。
设计结构看起来很简单,很久以前就被大家DIY过。但是现在找不到类似的资料。请问大佬们有资料吗?需要什么具体器件、板子?

网友:
用的起福禄克,还怕数据线溢价?

网友:
以前 Nokia 手机有 红外收发器,,买个usb 红外适配器 就行, 可以试试

网友:
289与189的数据线通用吗?这可省大钱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我之前发过的帖子,一对940nm波长发射接收二极管,3个电阻,外加一个TTL小板就可以实现

网友:
帖子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9453-1-1.html,方法在2楼

网友:
我做过几个不同表的这种红外通讯串口,接口切记不要用贴片的LED和接收器。位置微调起来太麻烦了,用灯珠的话偏一点歪一点掰一下就行

网友:
这个数据线还是原装的好用

网友:
上面都有介绍了,不外乎接收头接收处理。

网友:
287/289的数据线与189通用,型号都是 IR189USB
原厂的 IR189USB 里用的是真正原厂的 FT232 芯片,而不是一般淘到的那种便宜克隆芯片
此外,IR189USB 还包含一个塑胶适配件,接 189 时需要用,接 287 或 289 时不需要用。

网友:
用7楼的办法做过数据线,效果不错。

网友:
做过一根,感觉用处不大,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7084-1-1.html
真要用于数据监控分析不如用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