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米90w充电器魔改问题

楼主(2025-06-06):
请教用普通5芯A口插头自制直通线能不能让小米90瓦充电器输出15-20v给诱骗器和标准pd设备供电

网友:
插头都不一样呢。

网友A:
本质是type-c,你用原装线(自己DIY麻烦),在C口加诱骗器模仿小米私有协议就能给其他设备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是type-c,你用原装线(自己DIY麻烦),在C口加诱骗器模仿小米私有协议就能给其他设备供电了 ...

捡的充电器,没有原配线,只有PD&QC诱骗器和C口充电的笔记本

网友B:
pd可以诱骗出来。激活mipps需要小米自己的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可以诱骗出来。激活mipps需要小米自己的充电线。

A口中的第五脚直通C口的CC脚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A口中的第五脚直通C口的CC脚即可?

小米的是私有协议,除了线特殊以外还有线材里的识别芯片,不然只能走公版PPS,功率会低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A口中的第五脚直通C口的CC脚即可?

你要是激活PD协议的话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激活PD协议的话是这样

刚才焊好实测了,确实如此

网友C:
某宝有5块一根的小米魔改线缆,A-C的,我实测能启动67瓦充电器的PD输出65瓦给小米笔记本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5块一根的小米魔改线缆,A-C的,我实测能启动67瓦充电器的PD输出65瓦给小米笔记本使用。 ...

材质怎么样

网友:
价格摆在那儿呢。。。只能说能用

网友:
不好弄,弄不好烧了手机

网友D:
有PD协议啊,我的120W可以用普通线+诱骗器出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PD协议啊,我的120W可以用普通线+诱骗器出20V

普通线哪来的A口CC

网友:
这个想法大胆

网友:
继续研究,肯定会实现目标的

网友:
MDY-14-EC, 90W 通过PD转换头,我给普通笔记本供电,实测效果还不及  67W的 MDY-12-EF。这个90W的充电头(15pro手机原配的)实测在PD 20V输出时,通过电子负载 把电流加到3.5A就保护掉了,而且降低负载也不能自动恢复供电,只有断开负载再接通才重新有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线哪来的A口CC

搞错了,我另外的线也是有那个魔改线的

网友:
CY,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关于充电头和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