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方案SM2262EN开卡教程

楼主(2025-06-06):
之前看到网上似乎没有很详细的2262EN教程 于是就自己写了一篇
可能有错的地方 欢迎大家指出 看到后修改
原始发布链接/后续更新: 慧荣SM2262EN开卡教程

一.开卡前的准备

以下是开卡需要准备的工具
  • 需要开卡的硬盘
  • 一把镊子(细铜线等能导电能短接的东西都行)
  • 一张转接卡(可以是开卡板 硬盘盒等)建议是JMS583主控(推荐)或者部分受支持的ASM桥接也可以 实在没有的可以安装驱动后直连主板NVME开卡(不推荐)
  • 一台能正常使用 有USB接口的电脑(Win7-10系统的 我这里演示的是Win8.1)
  • 一个能操作电脑 短接硬盘的正常人

二.短接上电 进入ROM模式

先把你的盘 插到转接卡上 转接卡有开关的把数据线先插电脑上 开关先别开 没开关的先别把线插电脑上

找到你固态硬盘上进入ROM模式的短接点

然后用镊子短接好短接点 把硬盘插上电脑

三.开卡工具设置

先下载SM2262EN的固件:链接

闪迪东芝三星海力士颗粒请选择BiCS文件夹下的固件 镁光英特尔颗粒请选择IM3D文件夹下的固件

下载好固件后得到一个文件夹进入

找到PubKeyInstaller.exe安装key

不同固件key存放的位置也可能不同

找到后运行PubKeyInstaller.exe 等待弹出的窗口消失就行

然后运行开卡工具主程序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显示了硬盘的ROM模式

如果没有点击这里

还是不显示就检查磁盘管理有没有认到1G 没有就是没短接好或者硬盘存在硬件问题

磁盘管理显示1g但工具不认 检查桥接是否支持

点击 Parameter

点击 Edit Config

输入密码 两个空格 后点OK

点击 Auto 自动识别闪存型号

可自定义修改硬盘名称 序列号 显示的固件版本等

点击 Pretest/DRAM Set

按照下图说明进行配置

设置完成后点 Save

四.不进行RDT(Reliability Demonstration Test)直接开卡(要开RDT的跳过这里)

点击 Create Image

点击 YES

点击 OK

点击 Config Save

点击 Main

点击 Start 开始开卡

等待开卡完成

这样就是开卡成功了 点击Stop 重新插拔硬盘就行

五.跑RDT并开卡(不跑RDT直接开卡的跳过这里不用看)

勾选 RDT FW

RDT设置 根据下图

这是我的设置

点击 Create Image

点击 YES

点击 OK

点击 Config Save

点击 Main

点击 Start

等待开卡成功

然后把硬盘拔下来 重新连接到电脑或者其他能供电的地方 等待RDT跑完(可以看指示灯 也可以看电流大小)

RDT跑完后 重新把硬盘连接到电脑

点击这个

可以看到已经认到硬盘了 并且显示RDT Pass

点击 RDTResult

这里已经显示出来了RDT结果

点击 Parameter

点击 Edit Config

输入密码 两个空格 后 点击 OK

取消勾选 RDT FW

点击 Pretest/DRAM Set

勾选 RunTime Bad

注意这里一定要取消勾选清空

然后点击 Save

点击 Create Image 弹出窗口点击YES和OK

点击 Main

Start

等待开卡完成

点击 Stop 重新插拔后就可以认盘了

六.常见报错和解决方案

卡Download MPISP 25%报错 99%都是DRAM设置错误 重新检查你的DRAM设置

其他报错后续更新

服了 教程是写完了 我自己的盘开出来长忙 也是逆天

网友:
真的很详细,楼主用心了!感谢!正好也解答了我的疑问!!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学习的机会

网友:
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A:
超详细的教程

请教一下,RDT参数设置中SLC ECC bit TH数值是越大越严格还是越小越严格?

网友:
先留备学一下,也许想自己做时有用

网友:
写得很详细,后边可能用到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超级详细,这个帖子值得收藏,甚至做成PDF也可以

网友:
常见报错和解决方案 站内应该有不少案例,可以搜集一下。

网友:
很详细,保姆级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详细的教程

请教一下,RDT参数设置中SLC ECC bit TH数值是越大越严格还是越小越严格? ...

越小越严格,越大越宽松

网友B:
老哥做的很不错~62en开卡确实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详细的教程

请教一下,RDT参数设置中SLC ECC bit TH数值是越大越严格还是越小越严格? ...

越小越严格 ecc都是设置越小越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做的很不错~62en开卡确实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用心了

实际上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到现在自己都还没解决......
im的颗粒开基本都没啥问题 bics的感觉奇奇怪怪问题多一些

网友:
好文,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