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水箱进水器有嗞嗞声,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5-06-06):
进水器下面没有排水通道,进水器底部也没发现漏水
为何有嗞嗞声,有嗞嗞声是漏水的意思么?

网友:
哈哈,和马桶较上劲了

网友:
进水封不严

网友A:
那个响正常的啊,进水怎么能不响

网友:
上水器顶部杠杆后端堵小孔处的橡皮漏水

网友B:
马桶进水阀我更换了很多个了,全是里面那块压孔的橡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后来买了一个吉博力的用到现在还没有坏过就是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桶进水阀我更换了很多个了,全是里面那块压孔的橡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后来买了一个吉博力的用到现在还没 ...

地面没水,表示进水阀没漏水,可是为何进水阀会有嗞嗞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桶进水阀我更换了很多个了,全是里面那块压孔的橡胶质量不过关造成的,后来买了一个吉博力的用到现在还没 ...

吉博力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响正常的啊,进水怎么能不响

停止进水后一会儿,偶尔会嗞嗞几声

网友:
出水孔太小,水流冲击声,听过隔壁WC嗞尿声音没?

网友:
最上边,杠杆结构的一端密封胶垫老化了,密封不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没水,表示进水阀没漏水,可是为何进水阀会有嗞嗞声?

一般进水阀漏水是漏在水箱里面的,排水阀还有一根独立排水管防止水箱的水溢出的,要看马桶里面有没有水一直流下了,不过嗞嗞声有时也不一定就会漏水。吉博力的进水阀我买的时候要七十多元而且也是比较长的要测量一下水箱的尺寸如果太小了也是安装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进水阀漏水是漏在水箱里面的,排水阀还有一根独立排水管防止水箱的水溢出的,要看马桶里面有没有水一 ...

水位并没有超过溢水管,不知道为何有嗞嗞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进水阀漏水是漏在水箱里面的,排水阀还有一根独立排水管防止水箱的水溢出的,要看马桶里面有没有水一 ...

吉博力是名牌么?是否比潜水艇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吉博力是名牌么?是否比潜水艇靠谱?

是瑞士的品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质量最好的品牌了缺点就是价格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瑞士的品牌,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质量最好的品牌了缺点就是价格太高了。 ...

你怎么找到这个牌子的

我之前只知道潜水艇,前几天知道还有wd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找到这个牌子的

我之前只知道潜水艇,前几天知道还有wdi

我也是网上搜索找到这品牌的,附近实体店卖的基本都是二十多元的普通杂牌进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网上搜索找到这品牌的,附近实体店卖的基本都是二十多元的普通杂牌进水阀。 ...

你的吉博力是不是比原装的水箱配件更厚实?

网友:
别折腾了,现在进排水阀都很便宜,直接整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吉博力是不是比原装的水箱配件更厚实?

是的,外形很高很大很重,我调到最短还是顶到水箱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