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随身wifi要插什么路由器增强wifi好?

楼主(2025-06-06):
发现4G随身wifi的  wifi信号很差,想再接个路由器,用哪种路由器支持usb连网?好像一般的路由器usb接口只能插u盘共享文件,不能上网

网友A:
信号差一般是天线的问题,可认接根天线出来,只是这样随身WIFI就不随身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要驱动?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差一般是天线的问题,可认接根天线出来,只是这样随身WIFI就不随身了。。 ...

本来就打算插电固定用的,主要想用里面那个卡,卡不能插别的机,要不然就会机卡分离锁了

网友:
同样需求,之前安装乌班图插USB口可以直接用来上网,应该是要驱动才能用

网友B:
任意找一个刷老毛子固件的都可以,设置简单几乎不需要设置,OpenWrt设置就麻烦些

网友B:
只需插上选择USB调制器即可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找一个刷老毛子固件的都可以,设置简单几乎不需要设置,OpenWrt设置就麻烦些 ...

手上正好有一个这种路由器,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插上选择USB调制器即可上网。

PADAVAN这么牛A?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
腾达好像就可以吧

网友:
第三方的很多支持的,不过也就那样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呀!!!

网友:
PADAVAN这么牛A?

网友:
自身天线太弱了,跟接什么路由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