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格兰仕光波变频微波炉

楼主(2025-06-06):
从附近的废品回收站里淘到一台微波炉,就是脏了而已还能加热就淘回家

拆洗干净  拿来使用

网友:
拆解的很彻底,清洗就会很干净

网友:
彻底清洗,注意密封,防止微波泄露

网友:
不锈钢内胆,值得拥有。

网友:
内胆铁皮可以好好洗洗了

网友A:
光波变频???????此变频非彼变频.................

网友:
修修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波变频???????此变频非彼变频.................

商标说的是光波变频没说微波变频,哈!偌大一个微波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做电焊机

网友:
光波?是不是那俩发热管?

网友:
高级的,还有发热管,可以烧烤

网友:
拆的彻底,变压器应是铝线

网友:
微波炉带烧烤灯管,如果用其烧烤,非常容易脏,看似美丽,实属鸡肋设计。

网友:
比我家的干净多了,我家的简直没眼看,我老豆以前用的重来不搞清洁,现在里面都是黑的,不过我换过管,换过灯泡了

网友:
这可不是变频微波炉。其实变频的功率一般900瓦,但重量比800瓦普通微波炉轻不少。
突然看到电磁炉、真变频微波炉里才有的部件,开眼了

看线路走向,这个电容是控制排风扇“变频”的吗?这样子排风扇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都变频了(关键还带大变压器),应该在家个锂电记忆,交  新能源变频

网友:
平板微波炉,搅拌器是封闭在平板下边的,拆掉驱动电机再安装好复位吗?
上次修一个减速电机进水生锈的,换电机有点麻烦,得像修汽车底盘那样,从下往上操作,不然很难对正搅拌器的固定孔。所以那地方没问题尽量别拆减速电机

网友:
铜线的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平时使用的时候用碟子或者微波炉用的塑料盖盖一下避免汁液飞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