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死螃蟹主控RTL9210B的硬盘盒子,空盘问题

楼主(2025-06-06):
死螃蟹主控的盒子

遇到一个兼容问题,照片里面的硬盘,SM2263xt主控,
主控虚焊过,加焊了能正常识别、读/写,
因为平时开sm2263xt sm2262eng都是用的jms583
加焊完毕上机测试都是用的jms583,当时也没重新开卡,直接扔一边吃灰了
近两天没事儿干,想着看看这个盘是不是掉盘了

然后就装进HIKSEMI这个盒子插电脑上,就见硬盘上面指示灯闪了几下,然后就没动静了,
进磁盘管理,显示驱动器为空,心想:哦豁!
......
很快啊!马上换JMS583开卡器,上电,同样的硬盘指示灯闪了几下,063弹出检测磁盘小窗,进"我的电脑"里一看,哎呀我去!容量、文件全部读取正常
......

很快啊!放了两天,今天又闲着没事儿搞这破盒子,
1.34.29.011325 刷了,没用
1.33.98.090324 刷了,没用
症状表现依然是:
一上电硬盘指示灯就闪几下,然后熄灭,再然后“磁盘管理器”里面出现一个空盘

发这贴,主要是为了问一下各位坛友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以及请教各位,这个毛病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同款,至少目前还没有遇到

网友:
我有个海康的,不知什么主控

楼主:
自买了螃蟹主控的玩意儿就没舒心过

SSD上用死螃蟹掉盘不商量
一9210A盒子写数据直接热掉盘
一9210B盒子不认这个2263xt的盘

简直了!呸!

网友:
稳定性还是583好

网友:
不是SSD主控是硬盘盒主控啊

网友A:
应该是兼容问题,我的9210B也不认2263XT的盘,海力士的SATA盘能认,梵想的Nvme盘也认,好像是群联还是联芸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兼容问题,我的9210B也不认2263XT的盘,海力士的SATA盘能认,梵想的Nvme盘也认,好像是群联还是联芸 ...

9210的软文不少,测试都是比jms583强,实战就是各种问题,简直了

网友:
7楼有点道理

网友:
9210可能不支持2263XT

网友:
前几天同样的问题,临时用海康C2000Pro,会显示空盘,出现这个情况,好像是更新了,1.3以上的固件出现的,楼主可以尝试更新老版本固件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