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peedefy K4路由器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5-06-06):
此无线路由器芯片采用RTL8367RB+RTL8197FH+RTL8812FR的方案,固件芯片型号为H25S16BG

网友A:
螃蟹的,刷个鸡儿...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B:
螃蟹的哪来固件,我的几个360路由器还仍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的哪来固件,我的几个360路由器还仍在那呢

从好的路由器上用编程器备份而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的,刷个鸡儿...

大概率是固件坏了,想刷个能用的,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C:
这么小众的机子,你就是悬赏8000估计都没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众的机子,你就是悬赏8000估计都没人有

通用的也行,芯片一样固件应该能通用

网友D:
这是5~6年前的双核方案,处理器集成了交换机和内存,待机非常省电4瓦左右,我有个5GCPE是这方案,华为荣耀路由器有几款是这个方案可以找找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是5~6年前的双核方案,处理器集成了交换机和内存,待机非常省电4瓦左右,我有个5GCPE是这方案,华为荣耀 ...

图太大刚才没看见图,高估了你这玩意儿,我也记错了是8198D才集成交换机,你这个还是单频,垃圾,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太大刚才没看见图,高估了你这玩意儿,我也记错了是8198D才集成交换机,你这个还是单频,垃圾,直接扔 ...

2.4G+5G,双频,固件大小2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5~6年前的双核方案,处理器集成了交换机和内存,待机非常省电4瓦左右,我有个5GCPE是这方案,华为荣耀 ...

谢谢,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率是固件坏了,想刷个能用的,死马当活马医。

搜8197+8367,有同方案的鸡鸡,先上TTL看BootLoader是否正常...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8197+8367,有同方案的鸡鸡,先上TTL看BootLoader是否正常...

TTL显示乱码,后DHCP又无法分配IP,无法web登陆配置路由,故怀疑固件坏

网友E:
RTL8367RB+RTL8197FH+RTL8812FR方案,,,9V1A的,,

还有修复的价值?

购买新的,更好用,,性能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L8367RB+RTL8197FH+RTL8812FR方案,,,9V1A的,,

已换新路由,只是想把它修好,纯属兴趣哈

网友D:
华为AX1跟你这个硬件一模一样,具体型号搜ws52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TTL显示乱码,后DHCP又无法分配IP,无法web登陆配置路由,故怀疑固件坏

看看波特率什么的都对不对...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波特率什么的都对不对...

芯片已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AX1跟你这个硬件一模一样,具体型号搜ws5203

找不到,芯片容量16M,固件大小应为2M

网友:
咸鱼买个同款,闪存多大的,我有个TCL也是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