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锂电池组的保护与动力

楼主(2025-06-06):
以前对电池的保护知识知之甚少,一直以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组的保护只有电压保护和温度保护,读了两篇介绍,原来还有过流保护和短路保护知道后随即产生一个疑问,原来想要提高电动车的动力不光是换一个大功率控制器,假如原车用的电池保护板是小电流过流保护的(看了拼多多的保护板,有15A、20A、25A的30A的)或用的动力电池是低C(放电电流)电芯,那么即使换大功率控制器也白搭,当然,电动车的动力起决定性的是电机功率,这个先不说。

怪不得我去年换完比原车功率更大的控制器后,虽然动力提升了,但总感觉动力不够持久,现在明白了。

说的不对的地方望老师们指正,谢谢

网友:
木桶原理,如果木桶每块木板高度不一样,你只换一块木板就想将水装满至最高的木板高度是不现实的

网友A:
动力不够持久是因为你电芯不给力.

保护板如果能用,影响不到持久.
如果保护板电流不够,车子起步或加速时就保护断电了.

网友:
单体也有放电电流限制了,大了容易鼓包。保护板也有电流限制

网友B:
电动车的电池包里,电池成本占大头,一般来说,放电电流(C数)越大的电池越贵,普通的消费品在制造过程中,厂家为了控制成本,一般不会用性能非常好的电池,能跑就行呗,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  有过流保护  短路 超压  温度   差压  等保护    想让车子跑得快  动力猛    那就需要锂电池保护板允许的放电电流限制值更高   然后来到了控制器  控制器也是一样的  需要更大的电流    电机是最后的   分为大扭矩 和  高速电机   都有不同的效果
也就是说想要达到理想的效果   是需要完美的搭配好这几个   就像楼上说的那样  木桶原理     整体效果会以最低的那个为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够持久是因为你电芯不给力.

保护板如果能用,影响不到持久.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的电池包里,电池成本占大头,一般来说,放电电流(C数)越大的电池越贵,普通的消费品在制造过程中 ...

我感觉这个过流保护就不应该有,过流,必然会让电池电压下降和温度升高,有了电压、温度和短路保护就足够了

不对不对,过流会让电芯寿命加快降低,真矛盾啊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电池基本和车架一个价格

网友:
电芯不行,说什么没有用

网友C:
把电池换了,控制器换了,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换了,控制器换了,一般能解决问题

控制器功率太大,电机发热,连续跑的时间长了会烧电机。我邻居800W的电机自己换了1200W的控制器,还告诉我说力气大了很多,半个月电机就烧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功率太大,电机发热,连续跑的时间长了会烧电机。我邻居800W的电机自己换了1200W的控制器,还告诉我 ...

那这电机质量太差了,我的400w换的1500w控制器,极速60多,好几年了都正常。飕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这电机质量太差了,我的400w换的1500w控制器,极速60多,好几年了都正常。飕飕的 ...

他三轮车拉一两千斤的东西爬坡,跑几十公里到市里,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他三轮车拉一两千斤的东西爬坡,跑几十公里到市里,不一样

三轮车和两轮车真不一样,三轮车是持续大电流输出,1000W的金彭三轮车,空载跑一趟下来,4平方的线摸一下发热。1200W的台铃,4平方线,急加速输出36A,但是一摸一点感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轮车和两轮车真不一样,三轮车是持续大电流输出,1000W的金彭三轮车,空载跑一趟下来,4平方的线摸一下 ...

我的1500W,极速40A的控制器能跑满,24串铁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这电机质量太差了,我的400w换的1500w控制器,极速60多,好几年了都正常。飕飕的 ...

这么厉害,你加的电压是多少?我也一个400W的电自,想超一下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厉害,你加的电压是多少?我也一个400W的电自,想超一下速

看我的帖子,哈罗的电自,换的蓝德的控制器,飕飕的。48V新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