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永杰霖DRS-400-24开关电源,想改直流可调电源

楼主:
买了几个永杰霖24v开关电源,24v电压16.7A电流,想改直流可调电源

功率400W的

标签都在,未拆过

里面是不是太简单了

整流桥散热都未装

这个是不是山寨的东西?

网友A:
现在可调电源不贵,没必要折腾

网友:
零件有点少,不如弄个明纬

网友:
是不是背面用的贴片

网友:
看里面元件布局好像和我家里那个24v350W米博电源一个造型

网友:
壳子挺结实的,PCB板背面应还有肉

网友:
感觉变压器有点小,难道频率特别高

网友:
不如去PDD,买80无,30V5A的可调电源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是一种乐趣

网友:
我这边只有12伏的开关电源。最大的是12伏33安的。没有24伏的。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咋样...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
电路板这一面挺干净

网友:
有点简单啊

网友:
看样子像明纬的改进了PCB布局。

网友:
咋拆一半,另一半呢

网友:
整流桥散热都未装------要么功率虚标,要么寿命不长!

网友:
非常支持拆永杰霖DRS-400-24开关电源,虽然其构造不复杂,但自己拆解一下,其乐无穷。

楼主:
好像是202年年9月出厂的

网友:
元件都缩水减配成这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可调电源不贵,没必要折腾

有时间就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