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打转盘有时重启打理

楼主(2025-06-06):
这款表结构上还是蛮硬郎的,开机正常显示,当拔档位置到1000V时像是关机又开机一样重显示开机的画面,当拔在二极管和短路档时显示的是电阻,有时显二极管档图标。拆开看后转盘无变形异常现象,在拆开后盖时发现电池引线下极很松动直接脱落,结果大概就是电池线松动了,把转盘用洗板水和触点清洗干净,再把电池线接头弹片重新加固后问题消除。

网友A:
居然是9999显示,不错

网友B:
楼主咋弄好的?我的一个炮灰表ZT109也有这个问题,拆开擦了弹片和PCB上的接触条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9999显示,不错

DTM0660的电容档原生就是9999

网友:
拆开擦了弹片和PCB上的接触条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弄好的?我的一个炮灰表ZT109也有这个问题,拆开擦了弹片和PCB上的接触条也没解决问题 ...

这帖子字也不多,仔细看一下,就能找到你所问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帖子字也不多,仔细看一下,就能找到你所问的答案。

没注意前面的文字,这个解决方法还真不适用我这个表,我这个应该是拨盘簧片接触问题,打到某个档位会断电,用力按一下拨盘就又好了。簧片和PCB板我都用砂纸蹭了一遍,好一段时间就又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