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改LiitoKala Lii-D4XL充电器,增加二级背光

楼主(2025-06-06):
前段时间为了充大号的32700电池,特意买了这个大号充电器。充电功能齐全,大部分电池都能充电,还能显示充入的电量(mAh)
发现有个小问题,可能是为了省电或者提升背光灯寿命,显示屏背光灯无按键动作大约30秒就会熄灭,看起来很不方便。

经过测试发现,这个lcd是一直有显示的,只是背光关了,而背光灯led只需要很轻微的亮度,就能让lcd看清楚。

故而改造思路就有了,顺带拆开给大家看看(描述在上图片在下)。

先看看改造前LCD屏背光灯熄灭的样子,就问这能看见啥?

开拆

板子有两块,中间用排线连接,取下电源和充电板,下面是显示和控制板

特写一下电源和充电板

显示和控制板特写,芯片被打磨了,什么型号都看不到

显示和控制板下面是LCD屏幕,用螺丝固定的,我就不拆了,拆了装不紧容易导致LCD断笔画

看下背光控制部分,就一个三极管控制开关,插头链接背光灯LED

改造方法很简单,让三极管漏一点电(三极管CE极并一个电阻)
经过测算和实验,只需要零点几毫安就有足够的亮度让LCD看清了,电阻选3-5k即可

看看改造后的效果。
这是屏幕全亮的状态(请忽略电池,测试几秒没所谓)

对比屏幕半亮状态

收工!按照原来的位置装回即可,
然后,还有防拆贴,哈哈

感谢观看

网友:
这办法确实不错

网友:
学习了,这个思路很巧妙!

网友A:
关于背光,还是我的明智充电器设计的比较合理,充电的时候常亮,等所有的电池都充电完毕,屏幕熄灭。

网友:
非常阔以,又省电又方便

网友:
想法不错,采用驱动三极管C-E极局部短路对背光LED提供合适的电流,使其点亮。

网友B:
我买的是灰白液晶屏,没有背光也看得清

网友:
这充电器一看就不便宜

网友:
改的效果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背光真够省电的

网友:
高级玩意儿,这背光改的不错

网友:
改的不错,很有想法

网友:
多功能充电器,改米粒大小元器件有难度。

网友:
高级玩意,还带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背光,还是我的明智充电器设计的比较合理,充电的时候常亮,等所有的电池都充电完毕,屏幕熄灭。 ...

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灰白液晶屏,没有背光也看得清

对,黑白led没这个问题,这种反色led就依赖于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