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手机摄像头测转速的想法

楼主(2025-06-06):
手机摄像头对于光线强弱的变化是可以感知的,且响应速度也很快。可不可以用软件对此进行检测和计算,得出光线变化的频率。由此频率推算出相关联的数据。
比如用手电照射电风扇,根据光线变化的频率和扇叶数量可以推算出风扇的转速。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我记得手机上的光线传感器并不是借助于摄像头的,是一个单独的组件...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
普通摄像头的刷新率估计不够,得高速摄像头才行吧

网友A:
其实不行,手机摄像头快门很慢

网友:
手机摄像头配合闪光灯测心率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

网友:
似乎手机的光线传感器搭配摄像头更好些

网友:
这个要看转速范围吧,正常的视频估计也就5-6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行,手机摄像头快门很慢

现在的手机有高速拍照功能,拍转动的风扇能看到清晰的扇叶,还能拍慢镜头视频(甚至达960fps以上),说明其快门速度应该是可以的。楼主的想法不错,期望有高手开发相应的软件。

网友:
每秒60帧算是快的,你怎么测?不过有些手机有高速拍摄,那个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不行吧,快门速度还是有限的。

网友:
摄像头还是算了吧

网友:
用高亮度LED做个频率可调的频闪仪,测量转速非常方便。

网友:
手机摄像头硬件不行

网友:
想法不错,干就完事了,加油。

网友(2025-07-12):
刷新率估计不够

网友:
总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需要软件支持吧。哪个app可以做到?

网友:
这个想法有点超前

网友(2025-08-17):
还是用声音测转速方法吧,手机的麦克风采集速率至少也有48khz,通过傅里叶变换能够分析出频谱,找到风扇的振动频率,也就是转速了,怎么也能测个2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