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alley 55寸全面屏电视机灰屏故障维修-目前横纹问题

楼主(2025-06-06):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122-1-1.html
Kalley 55寸全面屏电视机黑屏不开机维修-这个是上次更换电源主板
Kalley 55寸全面屏电视机灰屏故障维修

故障是看半半突然屏幕灰屏,有声音,能够正常关机,拆开重新安装屏幕排线,故障相同,2条排线各安装1边,没有显示,购买逻辑板,结果到了板变形,测试问题相同,2条排线各安装1边有显示一半,只能要求重新发个逻辑板,昨天到了,测试还是不显示,并且只能显示右边屏幕,看了屏幕有问题,把左边屏幕排线1-14脚用透明胶屏蔽,显示了,可是有横纹,显示效果差,找了资料,有专门的技改小板,暂时没有购买,有没有这方面有维修经验的师傅告诉下,还有什么方法能去横纹。

拆开

变形

屏蔽1-14脚

网友:
柔性PCB啊,这技术真先进...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网友A:
量测这里的信号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
貌似只能横纹凑合看吧,关注等大神!

网友B:
这是烧Y吗,我半桶水也处理过两台也是帖了胶布,叫他们继续凑合用,也是留着横纹的,网上是说是屏的通病,就是工艺不过关,用久了就出问题,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东西也会弯曲?多高的温度?或者压力?

网友C:
板子都成这样了居然还能用,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烧Y吗,我半桶水也处理过两台也是帖了胶布,叫他们继续凑合用,也是留着横纹的,网上是说是屏的通病, ...

是的,看了介绍说是屏幕排线上芯片烧了,另外接小板,听说也不耐用,就这样先用,本来就没有怎么用电视机,孩子小,平时就星期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都成这样了居然还能用,高端

第一次过来的快递压到了,重新寄过来1个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测这里的信号电压各是多少?

谢谢,回头在拆开看看

楼主:
使用不高,就星期天看看,回头在考虑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头在拆开看看

连屏幕通电测试,不知道你说的左边是哪个排插位置,图片没有标识,我猜应该说是CLK信号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屏幕通电测试,不知道你说的左边是哪个排插位置,图片没有标识,我猜应该说是CLK信号异常, ...

图上一圈位置,屏幕正面位置,排线是在屏幕右边,反面主板位置,是在左边

网友:
这版弯曲的幅度还真的不小。。。。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一圈位置,屏幕正面位置,排线是在屏幕右边,反面主板位置,是在左边 ...

明白了,那就量测这边的CLK信号吧!

网友D:
逻辑板S型还挺有艺术。好像是只能凑合看,怎么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效果。以旧换新用补贴加1K去买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S型还挺有艺术。好像是只能凑合看,怎么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效果。以旧换新用补贴加1K去买个新的吧 ...

以旧换新,这个可以有,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S型还挺有艺术。好像是只能凑合看,怎么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效果。以旧换新用补贴加1K去买个新的吧 ...

刚刚看了以旧换新才50不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