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G-120-24这个电源大家感觉咋样呢?

楼主:
前几天坛里不是有人发T12洛铁成白菜价了么,俺也凑热闹准备DIY一套,于是先买了个薅羊毛001的T12面板及烙铁,本准备搭配笔记本电源凑合用,可惜本本电源电流带不动,于是又买了24v120w电源,T12面板及烙铁花了22元,电源花了13.6元,总成本35.6元,感觉性价比很高。
需要说明是,都是用了红包的,目前烙铁标价32,电源标价17.6
首先说,可能有人要吐槽咱这电源,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咱发来大家看看,没有拆,看看外观吧。
我要说的是,这个商家好像有两种24v120w电源,但电源尺寸应该是一样的,一种是有人评价的被动散热版(买家评价是该有的电子元件都有,只是用料一般),一种是我收到的带风扇的主动散热版,试用下来感觉不错。我个人感觉是我收到的这种应该更好吧。

以下是另一个版本的,别人的图片:

网友A:
电源太大了,烙铁整个体积会很大,不便携

网友B:
薅羊毛001在哪里,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我认为不推荐使用这样的电源

网友:
从外观看不出好坏

网友C:
不建议买这个控制板,我买了一个,调300度,测一下功率才十几二十瓦,直接调500度功率也就三十几瓦,应该不是个例,控制板不行,升温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薅羊毛001在哪里,我也去搞一个

PD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太大了,烙铁整个体积会很大,不便携

小打小闹,没打算带出去。。。电源还可以干点别的,大点没事

网友:
看着不错,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只看外观和重量怎么看得出?

网友:
板上居然写着薅羊毛

网友D:
我用手机充电器带

网友E:
太大了,不如改锂电池包的直流方式

网友F:
这电源可以整个245了。t12没这么大功率

网友:
我就是 用的这个大电源。接一根延长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大了,不如改锂电池包的直流方式

不喜欢这种形式的,整个交流电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可以整个245了。t12没这么大功率

对我来说,这个T12足够了,大电源还可以干点别的,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手机充电器带

这倒是一种思路,我的80w充电器应该只能凑合吧,估计持久性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买这个控制板,我买了一个,调300度,测一下功率才十几二十瓦,直接调500度功率也就三十几瓦,应该不 ...

我试了下,化锡还是挺快的呀,比我现有的普通50w烙铁快多了,没测过实际功率,我的120w电源严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