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毛巾架+伸缩杆凑个拖鞋架,除了长点,感觉还没之间的好看!

楼主:
卫生间的拖鞋架之前用的铝条小毛巾架,一个只能放一双

现在是想多挂一双,而之前用的小毛巾架又没多的了
翻出屯的存货,30cm的不锈钢毛巾架,还有最长可达70cm的伸缩杆,都是1~2块钱撸的

本来也可以直接用30cm长的毛巾架,但两种类型不同,排一排不和谐
只能设法加长了,就用支架+伸缩杆

伸缩杆两端的胶帽粗了点,直接去掉
粗一头里面看着像弹簧

细的一头是空的

两头缠上PVC胶带,没找到白色的,用黑色的凑凑
反正不进水就好

为增加粘接力,支架靠墙面打磨一下

OK,拖鞋架就做好了,安装时再拉长

把原来的铲下来

新的拉长到60多cm,用免钉胶粘墙上
为避免进水,伸缩杆中间的接头再缠上一圈胶带

可以放3双拖鞋了

和原来的比除了长点,感觉还没之间的好看!可能是颜色不一致,以及杆子不够坚挺
看来还得找机会撸根15mm直径的304管子替换才行

网友:
真是居家能手

楼主:
折腾,都是瞎折腾的

网友A:
可以,就是杆子看起来有点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杆子看起来有点不结实

嗯嗯,拉得长了,还得撸整根不锈钢的才好

网友B:
墙裂支持换不锈钢管

网友C:
在家不穿拖鞋还要存架子上,估计是家产万贯的富翁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家不穿拖鞋还要存架子上,估计是家产万贯的富翁吖

+1,简直是在拉仇恨...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墙裂支持换不锈钢管

唉!还没碰到便宜的15管

网友E:
这种塑料材质的伸缩杆看着不是很结实

网友F:
省钱高手,说明动脑筋了。

网友G:
动手能力真强很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不穿拖鞋还要存架子上,估计是家产万贯的富翁吖

二师兄见笑了,卫生间小,拖鞋挂墙省点空间还能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简直是在拉仇恨...

哈哈哈,这富翁也太容易了

网友:
每次元首的帖子都能带来许多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塑料材质的伸缩杆看着不是很结实

非塑料,是铁管喷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省钱高手,说明动脑筋了。

用以前屯的先拼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手能力真强很6

这个也是有手就行